纯菜鸟+新手开始安心练模拟器了……

楼主(2014-10-17):
搞了几天才把这个凤凰5.0搞好,各种查资料各种烦卖家终于搞的可以玩儿了……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飞这个mcpx可以大概把飞机控制在1个5平方米范围的空间里一晃一晃的“悬停”。。我想这不算悬停吧。。总之还是有点掌握不好,对头有点难,对尾容易理解但是依然感觉难控制
争取下个月这个时候就可以飞真机了。。

网友A:
加油  最好真机用小飞机  否则首飞必炸无疑,只是大小不同!

网友B:
支持!加油!没关系,反正都是炸,放松心情就可以了!

网友C:
不错,加油,建议把小鸡的正飞倒飞八面悬停都过了再上大鸡

网友D:
用500级的飞机来练。把操作练好先。另外桌面放太多东西了,飞行时你有空看这么多东西?放个控制板就行了。

网友:
建议多换换不同大小飞机练不同手感,四面过了上真机只要机机调的没问题首飞也不会炸,我首飞就没炸

网友:
模拟器练习中

网友E:
不用一个月,我一个礼拜就上真机了,最好是直接真机,模拟器再好,那也是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  最好真机用小飞机  否则首飞必炸无疑,只是大小不同!

嗯哈。。我昨天飞了炸了几次,草地上,没有什么损伤就尾翼下面那个三脚架歪了。。总结经验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加油!没关系,反正都是炸,放松心情就可以了!

确实。。我感觉主要是不敢飞起来。。头几次简直飞不起来。。。后面胆子大了直接推油门推起来,然后就炸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加油,建议把小鸡的正飞倒飞八面悬停都过了再上大鸡

我一直不明白倒飞是怎么操作的。。。可以大致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00级的飞机来练。把操作练好先。另外桌面放太多东西了,飞行时你有空看这么多东西?放个控制板就行了。
...

多谢兄弟指点,我回头就把桌面东西清理干净。。然后今天开始试试500的飞机练。一直用500的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一个月,我一个礼拜就上真机了,最好是直接真机,模拟器再好,那也是模拟器

嗯好的哈,那请问飞真机,这小飞机需要多大的场地啊?我家里始终不敢飞起来,,我楼下有个草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不明白倒飞是怎么操作的。。。可以大致讲一下吗。。。

模拟器里有专门的悬停练习界面,你可以在那里练习正倒飞悬停,先把界限选最大然后慢慢变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指点,我回头就把桌面东西清理干净。。然后今天开始试试500的飞机练。一直用500的练吗?

是的,练模拟器都用500级以上飞机来练,刚开始,你会觉得模拟器和真机手感觉差别很大,没迷茫。每天坚持1小时,练好一面就上真机熟悉一面。一个月你就能很熟练地玩四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的哈,那请问飞真机,这小飞机需要多大的场地啊?我家里始终不敢飞起来,,我楼下有个草坪。。

刚开始是在地下车库飞的,那边没风,基本不炸了就在外面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  最好真机用小飞机  否则首飞必炸无疑,只是大小不同!

这句是实话我买了个HBL100 小飞机6通的,各种炸 成本好低...

网友(2014-11-20):
遥控器和模拟器都是怎么设置的,遥控器要按照直机设置么,求个设置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不明白倒飞是怎么操作的。。。可以大致讲一下吗。。。

翻转机身然后操作螺距反向,我的螺距和油门都是设在油门杆,上推10%的时候负螺距最大(貌似这时候就是全油门转速了),50%的时候平桨然后正螺距,100%正螺距最大。所以我的操作就是把机身反转后把油门杆下拉到10%-20%的样子。
——如果说的不对的话还请老飞们指点。
同新手,被Esky CP3炸过N次尾杆,一堆配件也懒得修了。目前在专心致志模拟器(凤凰5)。

网友:
我的感觉是真机比模拟器好飞,所以过了模拟器,上真机就比较放心了。。

网友:
共同练习也是刚飞模拟,感觉好难啊

网友:
新手求问 练模拟器一定要买个控吗 模拟器这东西不带遥控吗  我只有一套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