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关于V+LED灯的。

楼主(2014-10-17):
VI+放着有快1个月没有飞了。
刚才玩的时候,开遥控,图传,飞机电源。
然后连接手机!
打开APP,有7颗星了,就起飞了。
但是飞机尾部的灯是绿色的,不是绿色常量,而是绿色一闪一闪。
飞着飞着,飞机前面的灯是红色常量。
而且飞机不能悬停了,老是慌,图传回来到手机的画面也是斜的。
请问群里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题外话:飞机停下之后,一激动想回家看看,遥控器竟然掉地上磨坏了表面,心疼啊!

网友A:
正常的,多看看手册多实践就好。。起飞前要校准指南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多看看手册多实践就好。。起飞前要校准指南针

好久没玩了。指示灯,是正确的吗?我好像记得飞的时候,机尾,绿色是常量的?

网友B:
哎,先把说明书看三遍吧

网友:
燈號很重要
啥狀況都不知道起飛很危險!看一下說明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先把说明书看三遍吧

说明书看不懂,直接告诉我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