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480用325mm的桨行不行

楼主(2014-10-17):
6s电机  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网友:
浮力差很多,但是完全没问题。

网友:
飞飞航线完全没问题,暴力3d不够……错了楼下指正……

网友:
如果你不是X3这种重机型就没问题,本来450就是用325mm桨的

网友:
我觉的X3不比450L重,飞起来的感觉似乎是转速要比亚拓高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那你改480意义何在?

网友:
用325桨富丽小动作不要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改480意义何在?

是不是锁尾会变好一些?但不暴力了……

网友:
用325干嘛还要改?

网友B:
楼主觉得360的桨价格贵些~

网友:
悬停,航线可以,3D的话浮力不够,机子重了点。

网友C:
如果是360桨的价格原因可看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亚拓450L 3S版本用的是325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360桨的价格原因可看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5341&extra=& ...

请问您又做多余的这个桨夹么?能否出售一套给我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又做多余的这个桨夹么?能否出售一套给我 !谢谢

抱歉没能及时回复。
更抱歉的是没有多余的。
建议到二手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