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922飞行中 发现的结构问题

楼主(2014-10-17):
最近  发现922的 一个 结构 问题。  就是一次 手拿着 飞机,开油门,,然后打副翼和 升降,,,,,,发现一个 问题,就是当 打满舵后,,电机转速变慢,,恢复到一定角度后,电机转速又升高回来。。。不知是 什么 原因,,,,,

我 怀疑 是  舵量打满后 ,,斜盘蹭到主轴,,摩擦,造成掉转速。。。。。。。。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样的 问题。   如果真是这样 ,,那 就是  结构 问题。怪不得 一打满舵,就 掉高的 厉害

求解释

网友A:
对啊,打舵肯定会增加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打舵肯定会增加阻力

那在  做 翻滚时候i    一般 都 打满舵  ,,,这样  岂不会 影响   高度 ,,,掉高 的 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  做 翻滚时候i    一般 都 打满舵  ,,,这样  岂不会 影响   高度 ,,,掉高 的 厉害

其实你拿着飞机打舵已经打过了,正常大机动包括翻滚时候其实十字盘只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拿着飞机打舵已经打过了,正常大机动包括翻滚时候其实十字盘只斜一点

谢谢,,以后  要注意  打舵的 量了

网友:
十字盘角度越大对动力的损耗也越大,这是十字盘的结构决定的,如果十字盘蹭到了主轴,那是你的十字盘混控螺距设定超过了极限。六通机型就算做极限的3D动作,也不会一直把摇杆打到最大的,不存在掉高度的问题,掉高度那是四通锤子机的现象。

网友:
V922直線伺服器 銅製滑塊 和 螺軌 易分離 ,容易影響到螺距產生 掉轉速的幻覺!

网友:
正常,都这样。并不是斜盘蹭到主轴,仅仅是摩擦力增大的原因,加上有刷电机并不能稳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