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行者13版X5安装问题

楼主(2014-10-17):
刚败了个13版的X5,但是第一次装机有些问题请教各位老鸟:
1、我的X5的电机座板子一面微微凸起,一面微微凹陷,是凹陷那面黏在X5屁屁上还是凸起那面?
2、X5的配件里有两片木板翼刀样的东东,应该是黏贴X5泡面翼刀和机翼用的,请问是宽的那头朝下还是窄的那头朝下?
3、我配的是朗宇X2212KV1400电机,用XXD45A电调,油门30~40,时间半分钟,就略微有些烫手,是否正常?
4、看X5肚子下左侧机翼翼根处有CG标志,是说中心在这个CG点上,还是以这个CG标志为基点的机身左右方向一条直线的机身中间肚子下面为重心点?
5、如何调整重心?看有的模友并不一定按鸡鸡标注的重心点调中心?
谢谢大家

楼主:
另外,看有的模友说X5太灵活,要裁短副翼,我这个的副翼从接近翼根到翼刀黏贴处整个都是副翼,但是靠近翼根连接处还没切开,如果要把副翼减短可以在远离翼根处开槽么?一般副翼多长能不那么反应迅速?(作为FPV载机+新手,太灵活了怕操控不好)另外我的电机配的是8040浆。

网友:
1.不明白你说什么
2、看图,
3、正常
4、连线的中心点是重心
5、一般都喜欢头重一些,具体重多少,看个人的感觉了,反正是宁可头重不能头轻
6、舵面两面各留出3公分左右不切即可,也可全切开,在遥控里面减小舵量就是了。

网友A:
再给你补几张图,

重心很多人都认为在两个突起之间,我也是这么测试的平衡

重心很多人都认为在两个突起之间,我也是这么测试的平衡

翼刀大的一侧朝下,上面和翼面平行,

翼刀大的一侧朝下,上面和翼面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给你补几张图,

谢谢兄弟回复,问题一的意思是我的电机座的木片不是平的是微微凸起的。另外是不是电机要用两个小圆片垫在电机支架上方两个孔下面,把电机上方垫起来让电机倾斜朝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回复,问题一的意思是我的电机座的木片不是平的是微微凸起的。另外是不是电机要用两个小圆片垫在 ...

是的,垫片是这么用

网友(2016-03-26):
引用 网友A:
是的,垫片是这么用

实在抱歉,我挖坟了.....
今天拿X5出去试飞,已经调好重心(在舵机线的交合处),电机下面也按照图片那样垫上了两个圆的木质垫片,几乎全油门手抛起飞。但是一丢出去机头便向下猛扎........ 都没飞出去2米.......真心搞不懂是啥原因。 通过查相关帖子,发现有的网友并没有做下拉,也就是没有垫木质的垫片,会不会是电机下拉了,导致机尾有了一个向上的力,使飞机机头朝下? 我的配置是 2216 KV1100 1045的桨  30A  3S  .......
虽说不是很理想的配置,但是应该在推力上是不成问题的啊.......

网友:
x5起飞手抛不容易,我现在是弹射起飞

网友:
动力有点小,起飞你是手动起飞还是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