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飞机翅膀上的灯,是什么颜色的,飞机和我们同方向时分别是什么颜色

楼主(2014-10-17):
民航飞机翅膀上的灯,是什么颜色的,飞机和我们同方向时分别是什么颜色

有时候下班很迟,去飞的时候天都暗了,想加两个灯,方便辨别姿态

网友:
左红右绿上白

网友:
飞远了,有灯也看不清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加灯带才是王道,冷光带。我之前弄个,可以翻我帖子

网友:
灯带看得清楚,3个灯也难看清楚

网友:
单颗灯珠感觉不好辨别姿态,看我的灯带

网友:
可以参考我的飞机  非常亮 全黑环境可飞行降落
后期可以加灯光控制器  控制开 关 频闪 慢闪功能

网友:
都有很多好方法

网友:
做红右绿,

网友:
可以到淘宝看看 有LED夜航灯 电源是接发射机上的

网友:
LED灯带最好不过!

网友:
1、航行灯。在两个机翼翼尖,“左红右绿尾白”,作用是飞机轮廓、方向、位置识别。比如前方飞机你看到左边是绿灯右边红灯,那这架飞机就是在向你迎面飞来,要做好防撞。如果看到是2个白灯那就是和你同向前进。另外有些飞机如CRJ的白色航行灯不是在机翼翼尖而是在机身尾部。2、着陆灯,一般有外侧和内侧(固定的和可动的)。737-300在机翼翼根和后缘襟翼滑轨flap track上。737NG(737-600/700/800/900)在机翼翼根和机腹。CRJ在翼根和机头。用于着陆时跑道照明。有的飞机还有起飞灯。3、滑行灯、跑道转弯灯。滑行灯一般在前起落架上。跑道转弯灯在机翼翼根。用于滑行道和跑道照明。4、航徽灯。用于照亮尾翼上的航空公司航徽。737-300在机翼翼尖,737NG在水平安定面。CRJ在发动机和机身连接支架上。5、大翼和发动机照明灯。在机身上。用于机翼和发动机结冰探测。6、防撞灯和频闪灯。2个红色防撞灯在机身中部的最顶上和最底下。3个白色频闪灯在翼尖和机身尾部。波音737是闪一下,空客和麦道是闪两下。这是在晚上一眼就能区别波音和空客的方法。另外有的飞机还有相遇灯。7、应急灯光。在应急出口区域。旅客从应急出口逃生时为他们照亮撤离路径。

你找度娘就行了.

网友:
固定翼通道多  各种加 很欢乐滑翔机载重量大  更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