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四轴两架!想航拍!

楼主(2014-10-17):
云台有了!没买狗!还有osd起什么作用我没明白!必须用osd吗?

网友A:
有apm地台osd就不一定需要了
osd就是把地台信息合并到摄像头的av输出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apm地台osd就不一定需要了
osd就是把地台信息合并到摄像头的av输出里面

为什么我数传调到20信号还是那么差,10米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数传调到20信号还是那么差,10米都不行

可能是天线有问题,里面断了,拔掉天线看,是不是差异不大,如果拔了基本没有信号了,说明数传不行。

数传是无线电射频电路,不像apm这样的数字电路,会有好用不好用的区别,纯数字电路,apm这样的,刷不进就是坏了,不会半死半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天线有问题,里面断了,拔掉天线看,是不是差异不大,如果拔了基本没有信号了,说明数传不行。

...

非常感谢!我还要个数传之前被我设置现在连接不上了,电脑端的可以就发射不行,这个问题要怎么查看哪里呢?

网友:
搜集齐7架四轴就可以航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还要个数传之前被我设置现在连接不上了,电脑端的可以就发射不行,这个问题要怎么查看哪里呢 ...

MP里面有Radio固件更新和配置功能。

网友:
osd必须配合图传用 没有图传的话可以不考虑

相机推荐一步到位上黑狗 如果经济有压力上山狗

网友:
     要航拍的配置要高点,gopro3起码的,它的视频质量高,电视台或专业制作公司才能用;如果用于平面媒体,gopro3图片拍摄可以达到4K,成像非常好,一些楼盘、网站、企业庆典往往要这样的图片,这样才小有收益。投入与收益一般成正比,如收益渠道不明郎,谨慎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