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镜改FPV 视频眼镜

楼主(2014-10-17):
改了个头戴显示器!用的便宜4.3寸屏幕测试!感觉菲镜就是一放大镜,解决近距离看不清显示器的问题,其他和直接看显示的感觉差不多,屏幕放大~`````````
FPV穿越建议用雪花屏改。。。。。不然信号不稳定直接黑屏,已经有朋友因为黑屏提控回家~···· 屏幕亮度尽量调低!太亮了刺眼!

网友:
土匪就是碉爆·········

网友:
o好屌的赶脚

网友:
楼主请保护好眼睛

网友:
透镜是重新对焦以及放大。。。。

网友A:
菲镜个人觉得不好,除了价格便宜,轻,其他感觉没有什么,菲镜的焦点相对的比较固定,如果显示器与菲镜的距离没有调整好,人眼看久就会头晕,且菲镜的透光度没有足够高,一个是真实感缺失,另一个也会影响最后的效果,且你是用4.3寸的,几寸倒是没什么,就是分辨率确实低点,会影响效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菲镜个人觉得不好,除了价格便宜,轻,其他感觉没有什么,菲镜的焦点相对的比较固定,如果显示器与菲镜的距 ...

那用什么镜片合适呢?

网友:
203帅锅哦!

网友:
4.3是高清雪花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镜片合适呢?

玻璃透镜的效果会好一点,玻璃透镜透光度达到99%,

网友:
灵镜colorcross暴风FPV 3D视频眼镜DIY头戴显示器魔镜现货(原来你是专卖的。。。)

网友:
此镜解决了苦逼模友FPV梦想  楼主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会头晕,必须要有左右格式

那是原配的镜片看左右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