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如何进入设置?

楼主(2014-10-17):
通电,电机欢快的叫了好几声,没细数,好像12下,代表12S电池,然后,就没反应了…………正常遥控器油门最大,再接电调电源,电机会响几下,然后油门打到中点附近,等两秒,电机会再响,这样来回三次进入电调的设置,我这个打到中间没反应

网友A:
我靠,LZ用12S电池玩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LZ用12S电池玩什么?

600 啊,凤凰80A HV 支持12S

网友:
凤凰的HV从来都没有BEC的吧。。。
你得先调油门行程,Castle 说明书有教的。

网友B:
好人做到底。
遥控器油门通道的Travel ADJ调到最小Futaba是30,30
油门曲线0-50-100。
开机遥控器油门摇杆最高,然后ESC接电。然后是音乐,接着嘀嘀嘀(12声)然后停止(如果有反应就见鬼了)
这是在遥控器Trave ADJ菜单慢慢把HI的行程值调大,知道电调播音乐。播完音乐后继续调大2格(比如说播音乐时是80,你就调到82)
然后把油门摇杆拉到底,接着跳行程LOW值,慢慢调大直到播音乐,然后再调大两格。然后确认
油门行程设定完毕。
以上教程以Futaba为例。(JR也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人做到底。
遥控器油门通道的Travel ADJ调到最小Futaba是30,30
油门曲线0-50-100。

网友:
补充  :  再用软件定个速  齐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