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 我的自组 480 性价比不错的

楼主(2014-10-17):
布线有点渣  轻喷  菊花有点乱新手  多多照顾
好的  既然这样 我就爆出配置
飞越头罩固定柱
   头罩
   飞越的侧板两块    80
   尾舵安装座
   十字盘导轨
   7075旋翼头   218
   7075十字盘   115
   7075FBL主轴    10/3根
   7075电机固定座    18
   7075分体主轴固定座    78
   7075金属齿轮尾管固定座   128
   原来450L的尾波箱
冰人双推+螃蟹爪78+28
   冰人尾桨夹     98
   ALZRC底板    10
   ALZRC电池座    8
   飞越金属脚架固定座   11
   飞越垂尾金属固定座   8
   飞越大齿中心座    15
   飞越尾舵机拉杆头   6
    ALZRC480尾管传动轴      15/2管1传动轴
    飞越水平翼固定座   19
冰人十字盘连杆    10
冰人大桨夹连杆    10
   KST215舵机3个      420
   KST515锁尾1个      260
   陀螺仪黑色K8         178
   花牌6S电机     120
   好盈铂金40A电调                160
   大齿
   马达齿
碳杆尾撑
   整机螺丝包
全部搞好大概2300左右
再说两句吧   其实这个机子  乍一看 价钱稍高  俗话说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仔细算算 炸鸡成本很低  炸鸡无非就那几样
1正常飞机旋翼夹连杆 容易炸坏 如果是YT的就要换整个连杆 这个旋翼头顶多炸坏铝柱 几毛钱一个
2三轴 主轴横轴6元 尾轴7.5元
3大小桨 如果是450的话 玻纤桨18 尾桨3元
4脚架6元
5舵机臂三个都炸坏也就3元
6尾舵机连杆 和尾撑 可以自己买碳杆切 买接头就行 暂且算10元
7大小齿6元
1+13.5+6+3+10+6=39.5元 常规炸鸡就这些  大家自己衡量是吧!~

网友:
既然性价不不错那就报一下呗,另外那名字是哪两个子呢?

网友:
不错,蛮不错的,是7075的旋翼头吧,很不错。悄悄的说一下,7075的双推更好些,我觉得。

网友:
上来应该报下配置和相应的价格,让后来者也能有个参考和学习,不断进步呀

网友:
好给力的配置哦

楼主:
好的  既然这样 我就报出配置
飞越头罩固定柱
   头罩
   飞越的侧板两块    80
   尾舵安装座
   十字盘导轨
   7075旋翼头   218
   7075十字盘   115
   7075FBL主轴    10/3根
   7075电机固定座    18
   7075分体主轴固定座    78
   7075金属齿轮尾管固定座   128
   原来450L的尾波箱
冰人双推+螃蟹爪78+28
   冰人尾桨夹     98
   ALZRC底板    10
   ALZRC电池座    8
   飞越金属脚架固定座   11
   飞越垂尾金属固定座   8
   飞越大齿中心座    15
   飞越尾舵机拉杆头   6
    ALZRC480尾管传动轴      15/2管1传动轴
    飞越水平翼固定座   19
冰人十字盘连杆    10
冰人大桨夹连杆    10
   KST215舵机3个      420
   KST515锁尾1个      260
   陀螺仪黑色K8         178
   花牌6S电机     120
   好盈铂金40A电调                160
   大齿
   马达齿
碳杆尾撑
   整机螺丝包
全部搞好大概2300左右

网友:
出手够重的

楼主:
对自己下手就要狠点  其实这个配置  出手的价钱高  但后续的炸鸡成本低啊  你仔细看看

网友A:
算下来空机1142了。。。怎么不直接上x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下来空机1142了。。。怎么不直接上x3呢?

不是高手啊  要计算成本的兄弟

网友B:
你电调是好盈 V3吧 50A的

网友:
机子应该多拍几张。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不过我用的是冰人尾巴,皮传,还有就是现在黄K8换下来了,总是有点飘,还有轻微的左右金鱼尾,怎么调都调不好。最后换了蓝Vbar,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089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调是好盈 V3吧 50A的

是的 有个别不铜

网友:
坐等 楼主  首飞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下来空机1142了。。。怎么不直接上x3呢?

可以讲X3是钓鱼机,空机是便宜,但是后续飞行炸鸡更换零件那就是个大坑,你们上钩了吧。其实一步到位还是X3,哈哈哈

网友:
7075电机座是28

网友:
好机绑定~

网友C:
完了,我买的跟楼主一样的头子,但是买的7075dfc主轴,我看7075好像只有dfc主轴

网友:
来帮顶,顺手拿分

网友:
忽然发现楼主的二郎腿很那个

网友:
相当给力,很透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了,我买的跟楼主一样的头子,但是买的7075dfc主轴,我看7075好像只有dfc主轴

7075有两种头子,一种用dfc主轴 一种用fbl主轴 ,其实就是相位臂长度不一样,卖家标配的是短相位臂配dfc主轴。个人喜欢长相位臂。

网友:
维修便宜,性价比高的搭配,顶一个!

网友:
楼主电调k8都买贵了,你的k8黑色,好盈铂金电调竟然要了:178,160.像k8一百三十几块,好盈铂金V350A一百以十几块全部拿下,补充一点:淘宝商家都是穿一条裤子的各种坑……

网友C:
今天收到7075的头子,但是感觉和我老款se十字盘不兼容,你配的什么十字盘,这个老十字盘倾斜一点就挡住拉杆球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收到7075的头子,但是感觉和我老款se十字盘不兼容,你配的什么十字盘,这个老十字盘倾斜一点就挡住拉杆 ...

你量一下 十字盘倾斜到能碰到球头扣的时候的螺距  正常飞  最多-12  +12 如果度数超过了  +-12放心飞吧 不会打到  我用的是7075的十字盘

网友:
哦,多谢指导,我这个十字盘太老,买个冰人新款看看

网友:
我刚买这头子,真不错,中联锁紧采用通孔螺母锁紧,不用担心螺丝断在孔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