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ATX电源改B6供电成功,12v17a

楼主(2014-10-17):
手机不好排版将就看吧
看到你们一个二个折腾得这么有劲,我也来一发,
在做之前我没头绪,万事开头难,其实很简单,绿线接任意黑线电源就开始工作。
只需要黄线(12v)接充电器正级,黑线接充电器负极,其余的线用不着,注意别短路就好。折腾的感觉真好
用外场电包也有了,不过外场b6实在是慢,准备买a6了,人等电池太难过了。

网友A:
我作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作了两个

感觉咋样?我打算给a6供电,按理说开5a应该够用吧

网友B:
兄弟 我这电源可以改吗 我B6的电源最近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 我这电源可以改吗 我B6的电源最近爆了

可以改的,图不大清楚 好像是12V12A B6完全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改的,图不大清楚 好像是12V12A B6完全够用了

我明天拍清楚点 能加你QQ请教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明天拍清楚点 能加你QQ请教你吗?

那个参数没关系的,只要是正常的电脑电源就能改。你只需要用到黄线(12V),黑线(零线),绿线。将绿线接任意一根黑线就可以使电源工作,黄线任意一根或多根接到B6的红色那根线的鳄鱼夹,黑线任意一根或多根接B6的黑色的那根线的鳄鱼夹,通电就可以了。至于其他颜色的线用不着我就在里面剪断了或者直接从电路板上割掉了,然后胶布包一下防止意外。不知道我这样说你理解没有,本板块还有个帖子也是改电源的,你可以去看ATX电源接口定义,我就是看了那个豁然开朗着手去做的。我也是今天才改,做的也不美观,之前我看有大神做的就很美观,我也是摸索的,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咋样?我打算给a6供电,按理说开5a应该够用吧

我是给b6供电的

网友B:
是不是只要插主板的那堆线就可以了 其他插头的不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要插主板的那堆线就可以了 其他插头的不用吗?

可以的。其实只需要看线的颜色就好,颜色一样线功能都一样。

网友B:
今天搞好了。 插上充电器 在没充电的情况下是可以给充电器供电 但是一充电 电源就自动关闭 这个什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搞好了。 插上充电器 在没充电的情况下是可以给充电器供电 但是一充电 电源就自动关闭 这个什么回 ...

检查线路,你电脑电源是什么型号的?参数?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线路,你电脑电源是什么型号的?参数?上图

贝得 静音王T400

网友(2015-06-11):
不错,利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