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我看看这几个nsk真假,tks-多图杀猫

楼主(2014-10-17):
分别为自然光和灯光下的补拍、

买的时候要求是全东京产,且真货
到手发现圆锥滚子有一颗30205J-L-LC  1107的——苏州厂代码。全部盒子没有防伪码、条形码什么的

有印刷字体made in japan的外盒1109针打码,两枚,外圈内椎体小端轴承体上字迹最浓,顺时针铭文nsk       HR 30205J       JAPAN U,内圈铭文 NSK   30205J     JAPAN U ,外圈内锥孔大端内外均无铭文;
有印刷字体made in japan的外盒1105针打码,一枚,外圈内椎体小端轴承体字迹稍细淡,顺时针铭文nsk       HR 30205J       JAPAN U,内圈铭文 NSK   30205J     JAPAN U ,外圈内锥孔大端内外均无铭文;
无印刷字体made in japan的外盒苏州代码1107贴不干胶码,外圈内椎体小端轴承体字迹最淡最细,顺时针铭文nsk       HR 30205J-L-       LC UG,内圈无铭文 ,外圈内锥孔大端内圈铭文nsk       HR 30205J-L-       LC UG。
另苏州产圆锥比“东京产”油多多了,包装苏州是更透明更厚更软塑料皮未封口带搭边的口袋,东京产是较脆响较薄两片磨砂质感塑料纸上下热压四边的,er还没到手,怕锈怕灰没拆,需要拆开鉴定请招呼一声

6205z全部没有外包装,躶体——不过这个商家事先说明了的,没发现特殊香味,只有股油骚味,类似狼的臭味
左手捏6205z内圈,右手食指尽力拨外圈,很短的呲声,贴上指示条,轴承圈数也就在270度到400度之间,也就是一圈左右,没发现像陶瓷轴承那样轻轻一拨,转好几分钟事情。。。苦逼
径向平移用力无间隙感,径向加轴向偏转的拧转,感觉有1mm以下间隙,内外圈轴向前后用力,也大概不到1mm间隙

整体感觉比较手上的国产杂牌轴承清洁、油薄透,苏州油多还算澄亮

求教,是真的吗?理由呢,谢谢,不胜感激

ps:一条钻铣床主轴配对,总体背靠背方式,
1,轴顶端和底端各一枚,共计2枚
2,轴顶端用6205,底端用2枚圆锥滚子,共计3枚
3,轴顶端用2枚圆锥滚子,底端用2枚圆锥滚子,共计4枚
哪种好?!TKS

楼主:
今晚图简直太难发了,发了8次

楼主:
抱歉,前前后后发了八次,居然到目前为止还有一张废了。。。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网友A:
我不懂,只觉得盒子上粘个纸条的比直接打码的真点

网友:
     肉眼辨真假,不太可能。

网友B:
      凭经验只能听旋转时的声音,手掰轴向游隙。

网友:
     忒逗了您,看外表就能识别忒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只觉得盒子上粘个纸条的比直接打码的真点

对于外包装来说,厂精细管理好,分厂少,产量大,一般都是打码,这样成本最低,但也不一定,特别是利润丰厚不介意或者分厂多,人力成本低,或者分厂多,也有可能用胶贴,至于打码技术,是激光,是油印(估计这个山上的),是针打...这才是各厂区别,字体也有区别,有的厂家专门分厂会用专门字体,国内大厂一般不仿制,收获大风险大,对于没自己品牌的小厂反而资金压力大,更容易铤而走险。我是这样分析的

楼主:
哪里像了,求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凭经验只能听旋转时的声音,手掰轴向游隙。

左手捏6205z内圈,右手食指尽力拨外圈,很短的呲声,贴上指示条,轴承圈数也就在270度到400度之间,也就是一圈左右,没发现像陶瓷轴承那样轻轻一拨,转好几分钟事情。。。苦逼
径向平移用力无间隙感,径向加轴向偏转的拧转,感觉有1mm以下间隙,内外圈轴向前后用力,也大概不到1mm间隙

网友:
ps:一条钻铣床主轴配对,总体背靠背方式,
1,轴顶端和底端各一枚,共计2枚
2,轴顶端用6205,底端用2枚圆锥滚子,共计3枚
3,轴顶端用2枚圆锥滚子,底端用2枚圆锥滚子,共计4枚
哪种好?!TKS

1的话,适合速度较高一点,刚度也可以,但对你的外套筒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最好是一次装夹磨削而成(估计不太可能,都是掉头磨或镗的),所以速度和精度反而一般

网友:
2的话,刚度较好,速度中等,考虑套筒加工工艺和精度,精度,刚度,速度都不错(前提是套筒掉头磨或镗)

网友C:
3的话,刚度最高,速度较低,精度最好(前提是套筒一次装夹加工),否则的话发热会严重一些(套筒掉头磨或镗)

网友:
估计套筒都是掉头磨或镗的,除非是花大价钱自己加工的。

所以建议采用2方案,后轴承(你所谓的顶端)多加一个62**,用2个深沟球,还可以根据轴承游隙,在两个深沟球之间加0.005至0.02高差的内外隔套,螺母收紧两个深沟球,消隙或预压提高精度。

网友:
至于轴承的真假,考包装、外观和所谓手感、经验是看不出来的,有的高仿外观、手感比真的还真。
至少本人用轴承10多年了,看不太准,
我厂的一位专家,全国劳模,首席技师,80年代就出过国深造的老技师,用过不下10万个轴承(带精度的,普通的不算,大部分还是进口的)的牛人,都只敢说看个6、7成准。

只有实际极限条件或精度下使用才看得出来,
或直接送轴承本厂外国总部/专业机构检验(成本太高)

现在的NSK的丝杠用角接触轴承好像有二维码防伪了。

网友:
所以现在天C买轴承,完全是考诚信(天C有这个东西么?呵呵),还有渠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的话,刚度最高,速度较低,精度最好(前提是套筒一次装夹加工),否则的话发热会严重一些(套筒掉头磨或 ...

工艺是这样的:
找个接近但是不到150的球铁方块,不用套筒,因为成品内径52套筒不好找。。。看了导套,没52内径的。。。还有其他标准件吗?能有的话最好了

留2mm余量,钻床开27中心通孔容纳er主轴,再上下开50轴承位置,车床搞掉轴承位置的钻头圆锥面,轴承位车床精车or磨床磨or镗床,这个的话能一刀下来吗?貌似不好搞啊,这个就最便宜的?

一般一刀斩是怎么搞的,貌似一个床子搞完是不太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