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4sg可以与3pl枪控的接收r2004gf对频吗?

楼主(2014-10-17):
futaba 14sg号称支持所有futaba的接收,可是我没试成功。是制式选择错误吗?如果可以的话,该怎样对频?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好吧,我死心了。本想可以少带一个控,飞累了可以爬爬车。不知道有没有哪款接收枪控板控可以通用的?还是车用与航用设备之间完全不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好吧,我死心了。本想可以少带一个控,飞累了可以爬爬车。不知道有没有哪款接收枪控板控可以通 ...

你說得對,Futaba飛機跟車子的接收機不相容,不過Frsky好像有相容的接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得對,Futaba飛機跟車子的接收機不相容,不過Frsky好像有相容的接收機.

太好了。我dlg上用的就是frsky的tfr6a接收,先去试试枪控是否能对频,不行再去搜索下能用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