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轴电机线过热的问题。

楼主(2014-10-17):
请教各位,8轴飞行器,6S20000毫安动力
电池
,维护保养时发现,其中一个
电机
的电源线的缠绕保护管有被融化现象,检查电线外部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其它7台电机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另外,带上反角的机架,每根机臂上反角度不一致,有影响吗?

网友A:
电阻大了,排查一下,看看焊点,焊接处,插头连接处,线路有没有被过度挤压的痕迹,先暂停飞行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