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C 无副翼时代来临,JR E12-EX800级详细装机过程和经验分享一!【机架的组装】

楼主(2014-10-17):
以前一直飞700级别的仙女,是传统的有副翼结构。
参加全国赛也是这架,非常可靠!

很早以前就尝试过无副翼的F3C 机,自己改了很多陀螺仪来调试,做上空动作都很好,但静态的手感始终不能像有副翼的那么细腻,最后还是放弃了。
前段时间750更新了1.4的程序,听说秦皇岛BOSS大叔用这个陀螺还有JR EX 改的无副手感不错,前几天正好借着去武汉比赛的时候亲自体验了一把,当场中毒回来就搞了一台!闲言少叙,直接入正题吧!

既然E12叫仙女,这款是不是应该叫仙女她姐?

从包装上看就觉得极其讲究,JR 的一贯作风

配件都整齐有序,每个包装都有单独编号,方便安装!

先看看大齿盘,这个跟E12是通用的。切削齿,精度很高!

电机座,上端的齿轮轴承座会提供更好的支撑力。

主齿轮单向轴承

新款120°倾斜盘

旋翼头配件包,组装开始吧!

这款F3C 机的旋翼夹摇臂是加长的,跟伊藤的3D版本旋翼头不同。

推力轴承油我用的JR的,效果不错!一小罐可以用很久。

旋翼头橡胶90°,中段透明管。

相位器,倾斜盘组装完成

螺丝胶有两种,严格按照说明书上标示来使用,记得轴和轴承之间要用少许绿色螺丝胶。

组装好尾前皮带齿,下面斜齿是钢齿,皮带轮是铝合金的。

侧板内撑,电调安装板

上侧板两片,分左右的哦,不要装错。

摇臂球头先组装好。

安装到侧板上,要注意正反方向。

内测版结构成型。注意固定螺丝的顺序和力道,不要让侧板变形。

这是FUNTECH给E12做的快拆电池架,这次EX 里面直接标配了,真是贴心啊!

安装在外侧板上

内外侧板合体!这里安装要特别注意三颗主轴轴承的同心度。

一体式脚架安装完毕

主齿轮和尾传动主齿安装,注意螺丝要对角多次紧固,不要一次就拧到最近,不然可能会导致齿盘旋转上下起伏。

舵机选用了FUTABA的272SV  尾舵机276SV

如果用JR 的舵机,套装里面带的金属舵机臂可以直接使用,如果用FUTABA 的舵机,需要购买FUTABA 舵机用的内衬才可以

下面图请看摇臂周围有几根钢针从侧板中穿过,这个是JR 比较NB 的设计了,通过它可以精确的找出三个摇臂的中立点,配合JR 的可调舵机臂可以很方便的把倾斜盘调平,不需要去动遥控器里面的舵机中位。

尾部的组装,这次的尾旋翼夹是金属的,不需要自行升级了,顺滑度和耐用性绝对有保证。

小小尾桨夹里各有2颗滚珠轴承和一颗推力轴承。

滑块和控制臂安装完毕,要检查顺滑度,金鱼尾的表现基本都来自这里的安装问题!

电机我选用了天蝎星4530-500KV 力量比较足

号码还不错呢!

配合12T电机齿(如果是540KV 的要配11T,套装里带了4个不同齿数的电机齿)

安装到飞机上,电机出线朝后,方便连接电调。对了 如果装K牌160或者200的COOL版本,需要拆到这个电机后面轴上的螺丝,不然会磨到散热片。

插空说下齿轮间隙问题!
E12的齿间隙不像亚拓的飞机都是厂家设计好的安装位,这个都需要自己调整。如果调整不好会给飞机带来很多麻烦,比如异响,振动,动力损耗或者扫齿融齿等。这里有些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下:

首先是尾传动齿
如下图:我们先把大齿盘拆下,只安装尾传动主齿,这样会很方便的看到齿轮安装位置

当然只用眼睛看是不行的,大体定位以后需要细致的调整。我一般是找一张报纸切下一条(或者其他类似纸都行),旋转齿轮让纸夹在齿之间走过,一层纸条可以通过,两层纸就过不去的状态基本就OK了。

主齿轮的间隙调整我也是用相同方法。

看了下面这张图大家都不解了吧?其实是这样,日本出了E12 FBL用的短主轴,但是国内还买不到,所以我就自行改装了,在原主轴上定位打孔然后再切掉多余部分。

改装完毕

效果大家对比下:
这是原装主轴

这是改装好的短主轴,当然还要更换几个零件。一个是剪型臂上连接倾斜盘的这个球扣要用短的。二是连杆要改短。

改装好是这样的

陀螺和电调还未到,等到了进一步更新,西装也在手了,忘记拍照,下次一起!

--------------------------------------------------------------------------------------------------------------------------------------------------------------------------------------------------------------------------------------------------------

接上回:电调到手了!
K200 COOL版,其实160就够了,价格只是相差几百,直接200得了!

开包!

哪里都好,就是有点沉

线材都是电调带好的,直接安装好。下面的碳板是E12里带的,安装孔位需要自行改装一下。

装到飞机里,刚刚好啊!电机中轴上的螺丝拆掉就是因为这里,不拆的话没办法安装。安装以前要记得先把线都接好。

下面是焊接,需要用到焊台了,没焊台的话也要用大功率烙铁,要不然6MM 插头容易虚焊。

引线刚好就可以,多余的减掉了。

安装好接头,如果没有K蛋就先看下旋转方向是否正确,最后封好热缩管。

德国货就是好啊,收缩率好高啊!

网友:
口水一地啦!

网友:
太他妈骚了!口水一地!

网友:
口水一地啦

网友:
艺术品啊

网友:
美啊,照片也好

网友:
电子平衡杆胜在维持姿态

而机械平衡杆有自动水平的效果

网友:
艺术品呀 真漂亮 我承认 我已经中毒了

网友:
不错 赞 又一毒物

网友:
年薪不上20万还真玩不起这机

网友:
好帖子 大家共享细腻之处,阿星加油明年奥地利世界大赛欢迎你参加!

网友:
坐等调机

网友:
应该把他和我照一张。。。。

网友:
这套装备下来得4万左右了吧?

网友:
高手加好机绝配

网友A(2014-11-28):
好骚鸡啊~呵呵~

请教下:F3C现在可以用无副翼参赛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骚鸡啊~呵呵~

请教下:F3C现在可以用无副翼参赛了么?

是的哦,14年开放的,国际赛场都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哦,14年开放的,国际赛场都可以用的。

多谢啦~
看来有副翼真要淘汰了~~

网友:
坐等西装!

网友(2018-04-18):
坐等国产精品出货~

网友:
这电调一个就6   7千...整机下来多少万啊?

网友(2018-09-24):
试飞图来几张

网友:
真是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