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油门行程设置问题

楼主(2014-10-17):
新入手四轴,11.1v
电池
接外置bec5v给接收机供电(第九通道中间正极下排负极),电源同时接电调(铂金30A)与
电机
连接,电调的信号线(红黑白三根)插接收机第三通道的信号、正、负极,这是接线情况。按说明书调油门,开控,油门打最高,电调上电,音乐123,上电正常,没有出现响哔、哔两响,而是哔哔哔……急促的连响,重新检查接线、正负极没发现问题,请老师们指导下是哪的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提示音应该是没信号输入

楼主:
这个提示音应该是没信号输入
说明书上没信号输入是哔—哔—……中间有间隔,这没有。
连续急促的哔、哔……是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过小,解决方法是油门打到最低重新设定。
以上是说明书的内容。
按说明的解决办法“油门打最低重新设定”,怎样操作求详细步骤或解决的办法,我没操作成功。
谢谢楼上的回复。

楼主:
问题没解决,高手请进,不要沉下去!在线等啊!急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