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地面站起飞不稳定危机(大疆技术请进指教)

楼主(2014-10-18):
我的飞机配置如下:
多轴:DJI- S800EVO
飞控:A2
云台Z15-GH4
电池:格氏16000mAh
地面站:iPad地面站
飞机遥控:Futaba14SG
云台遥控:FutabaT8FGs

问题是,我发觉在不同的情况下,用地面站时,起飞的状况/姿态也很不一样。大家都有我这样的经验吗?还是我只是个别案例?
请大家和大疆技术看看以下视频,第一次地面站自动起飞是超急速和不稳定的,我在旁边,心都跳出来了,它根本就像失控的一样,在一秒之内螺旋桨转至极速,飞机突然跳起,但东歪西倒,一秒多之后,慢慢回复水平正常。而第二次起飞是很稳而缓慢的,很正常,飞机用了两秒多增加转速,再用另外一两秒钟稳定升起空中。
(尤其听听声音,就很明显有大分别了)
我想先不说我的不同「设定」,但我的设定是无意中发现的。
想请教各位高手和大疆技术,是否确有这种设定呢?因为我在说明书和介绍视频里,就是找不到。

网友A:
只能說!起飛要穩每次都一樣平穩這有點難度!
離地面太近、氣流、各種因素造成!但最終飛控還是穩住了!

网友B:
应该先规划好航线 然后把飞机起飞至一定高度 接着点GO

你直接地面站起飞 就是最大油门 如果遇上地面不平或者一阵野风 肯定扫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說!起飛要穩每次都一樣平穩這有點難度!
離地面太近、氣流、各種因素造成!但最終飛控還是穩住了!

我以上所说的,跟距离、气流、风向全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在几分钟之内,在同一地点反复测试。
不过,你所说的也真是,真后,飞控还是稳住了,也不得不夸一下A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规划好航线 然后把飞机起飞至一定高度 接着点GO

你直接地面站起飞 就是最大油门 如果遇上地面不平 ...

你说的很对,超同意,最好还是把飞机提升到某个高度,才开始走航线,否则启航时的高度太低,也真会对地面的人或物造成危险。
不过,我反复测试的结果,就算是先点选自动起飞,才去走航线,也会有一样的效果。
相反,直接在地面点算走航线,也不一定会全油门起飞。
看来,我偶尔碰到的这个情况,并不很常见。
但我暂且先不说,想大疆的技术解说一下,看看大疆的设计师们,是故意这样设计,还是一个意外的设计。

网友C:
楼主您好,能否提供下您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能否提供下您的联系方式

提供,联络是我的QQ860579542

楼主:
找到原因之后,一定向大家汇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