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制作飞翼

楼主(2014-10-18):
入模以来第一次做飞翼,情大神指点一下!不知道能飞不,配置是2212kv 1000九寸桨,30a电调,2200毫安40c电池

网友:
也想自己做个飞翼来飞飞

网友:
我来顶一下

网友:
舵角安装到中间位置会比较好,拉杆再短点再板直一点会更好

网友:
舵機拉桿為什麼這麼裝?

网友:
舵机及拉角的安装位置不太科学,会导致副翼受力不均匀,拉杆也可适量地减短,在地面操作副翼检查时可能你感觉不到,而实际飞行中因受风的阻力,副翼的两端可能会不起作用,而且拉杆也可能会弯曲。总之,这样的安装有可能会导致舵效不明显,以上供你参考。

另外,注意重心的位置,飞翼的重心很敏感,调整的不好飞行会很吃力的。

设置好混控,祝你首飞成功!

网友:
拉杆长了容易弯,我们可以用扎带固定(很适合KT板材料)。找一扎带套住拉杆,松紧度只要拉杆顺滑就行。把扎带剪出适合的高度,插入KT板一点,用热熔胶固定,这样拉杆就不会打弯,很管用,很结实。(如图)

网友:
你的布线也不太合理,太乱。接收和电调太近不影响干扰吗?

楼主:
听大家的改造完了,这样还行么?

网友:
期待首飞   也想做一架

楼主:
哎,动力好像配的不好,飞不起来!

网友:
要改很多地方

网友:
横向应该再用纤维管加强一下,否则风大肯定变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大家的改造完了,这样还行么?

两个舵机应该再靠后一占,拉杆尽量短一点(当然,现在不影响操控及飞行性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舵机应该再靠后一占,拉杆尽量短一点(当然,现在不影响操控及飞行性能就行)

哦,我找到首飞失败的原因了,桨装反了,有字的一面应该朝向机头,我能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找到首飞失败的原因了,桨装反了,有字的一面应该朝向机头,我能反了

祝试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试飞成功!

谢谢!明天就去飞飞看!

网友:
翼型  太薄了 柑橘

楼主:
在各位大神指导下,今早首飞成功了!爽飞

网友:
呵呵,学习精神可嘉,不管好坏,动手就该赞

网友B:
为什么不做ft的呢?有教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做ft的呢?有教学视频

Ft 是什么,给图看看吧好的话做一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Ft 是什么,给图看看吧好的话做一架

搜flitetest versa wing

楼主:
上爽飞图!

网友:
这个飞翼的成本够低的。。

网友:
其实副翼拉杆套上一根饮料吸管,把饮料吸管用纤维胶布或者热熔胶固定在机身上,是最简便有效的防止拉杆弯曲变形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