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10-18):
          传说中的诺凡5B     这车这大底盘还能修吗?

网友:
功夫好可以焊起来  不过强度一般了    可以焊两根加强筋

网友A:
多加一层板焊起应该够硬

网友:
焊不起来就两边钻穿 加块厚点的铝板

网友:
国产底盘才多少钱~~~

换一个快捷实际~~~

网友:
3楼加4楼,应该比原来的强啦,只是重了点,车又不是飞机,这重量应该没有影响你玩的。

网友:
可以焊接重新钻孔

网友:
从外面加强就可以啦

网友:
可以焊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加一层板焊起应该够硬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换个新的加厚钢板,有卖的,很厚很结实

网友:
地盘完蛋了,换个吧,

网友:
换个吧。。弄好精度也不行,强度也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