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地飞9RF灯不亮了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万分火急

楼主(2014-10-18):
如题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吧 遥控器上已经设置RF开关为开了 但是开机RF灯还是没亮  我该怎么办 在线等解答 先谢谢了

已经致电天地飞技术了  说是可能频头模块问题 返厂检测 该修的修 该换的换  谢谢老师 前辈 大神们的热心帮助 谢谢你们了  非常感谢你们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排查发射信号是不是正常,能不能与接收机链接。如果能,就说明发射模块没有坏,那就是灯的问题了,可能是led灯坏了,电阻坏了....要是近期买的 没过保修期,返厂,过了话,自己折腾一下,换个同等的led灯就行了

网友B:
是不是rf的那个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排查发射信号是不是正常,能不能与接收机链接。如果能,就说明发射模块没有坏,那就 ...

遥控器和接收机连接不上 上个月才买的 使用不到1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rf的那个开关坏了

RF有外置的开关吗  是哪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和接收机连接不上 上个月才买的 使用不到10次

那就得联系卖家了,要返厂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得联系卖家了,要返厂维修了。

天九这么脆弱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九这么脆弱啊  ....................

可能是你人品好,或者还有其他问题,你在等两天,看有没有大神再给你解答一下。

网友C:
八成是教练开关那里坏了,就是右上角那个会自复位的开关,那个开关要是断开的话,RF灯就不亮了,也就没有信号了。建议检查一下,我以前摔坏过那个开关,建议拆开,直接把那两根线短接,免得在飞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然后失控炸鸡(脑残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人品好,或者还有其他问题,你在等两天,看有没有大神再给你解答一下。

原来用着挺好的 然后我装了凤凰模拟器 插了几次电脑 过了两天左右(期间出差 没人动过)回来说要去飞四轴 才发现RF灯不亮的 和接收机也连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RF有外置的开关吗  是哪个呢

教练开关啊!右上角最下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练开关啊!右上角最下面那个

那个开关我压根就没碰过  也会坏啊 天地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八成是教练开关那里坏了,就是右上角那个会自复位的开关,那个开关要是断开的话,RF灯就不亮了,也就没有信 ...

我的这个遥控器没摔过 开关我都没碰过几次  难道是里面的线路吗 如果自己拆机的话 保修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开关我压根就没碰过  也会坏啊 天地神啊

目前只是怀疑,还得你进一步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是怀疑,还得你进一步确认

我是小白 刚刚入魔不久 麻烦大神教教一下 怎么去确认呢 拜托拜托了

楼主:
坛子里没有天地飞官方技术在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 刚刚入魔不久 麻烦大神教教一下 怎么去确认呢 拜托拜托了

你需要吧控拆开,用万用表测一下rf的那个开关上的那两个触角是不是处于“短路状态”或者说就是两触角连在一起了,导致无法发射信号,

网友:
就是教练快关坏了,我出现过,那个开关反正不用,把两根线短接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吧控拆开,用万用表测一下rf的那个开关上的那两个触角是不是处于“短路状态”或者说就是两触角连在 ...

这么做是不是算放弃保修了呢

网友D:
你可以先用线短接试一下,看看是哪两根线,然后再把线焊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先用线短接试一下,看看是哪两根线,然后再把线焊接在一起。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拆机或者返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遥控器没摔过 开关我都没碰过几次  难道是里面的线路吗 如果自己拆机的话 保修怎么办呢

要是急着用,自己拆了折腾,不急就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急着用,自己拆了折腾,不急就返厂

嗯  谢谢老师

网友E:
是不是玩模拟器时把控设在模拟的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玩模拟器时把控设在模拟的模式了

我也不知道啊 在哪看模式

楼主:
已经致电天地飞技术了  说是可能频头模块问题 返厂检测 该修的修 该换的换  谢谢老师 前辈 大神们的热心帮助 谢谢你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八成是教练开关那里坏了,就是右上角那个会自复位的开关,那个开关要是断开的话,RF灯就不亮了,也就没有信 ...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致电天地飞技术了  说是可能频头模块问题 返厂检测 该修的修 该换的换  谢谢老师 前辈 大神们的热心帮 ...

高频头模块出问题的可能性比教练开关坏的可能性小N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做是不是算放弃保修了呢

如果在保修期内,建议直接返厂

网友:
请不要在PPM模式下设置开启或者关闭RF,PPM模式下没用,在PCMS模式下设置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致电天地飞技术了  说是可能频头模块问题 返厂检测 该修的修 该换的换  谢谢老师 前辈 大神们的热心帮 ...

希望您是在返厂之前看到我的回复的,,
如果幸好你没返厂,而且按照我说的可以了的话,请回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您是在返厂之前看到我的回复的,,
如果幸好你没返厂,而且按照我说的可以了的话,请回复一下

已经是在PCMS模式下调的 之前一直都飞的好好的 想弄上电脑玩模拟器 结果模拟器也玩不了 RF灯也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您是在返厂之前看到我的回复的,,
如果幸好你没返厂,而且按照我说的可以了的话,请回复一下

还是不行

网友:
擦...我成老湿了

楼主:
千行万业 达者为师 不必谦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行万业 达者为师 不必谦虚

恰好遇到过这种情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