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替换问题,感谢!

楼主(2014-10-18):
大家好,我的电车上 原配是nimh 7.2v 2200毫安的nimh
电池
,但我还有11.1v 2200mah的锂电池3s的,问下在接口允许的情况下,能把锂电池用在这车上吗?会不会烧电调,车是无刷的车。谢谢各位

网友A:
这好象要看你的电调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电压,我之前试过,烧了

网友B:
看看电调允许最高电压是多少,就知道能用不。

网友C:
电压高了,拆掉一个电芯改成2S即可

网友D:
我的车都是2S锂电。

网友E:
过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