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KK2.1.5配置Y3,尾舵机反了怎么办?

楼主(2014-10-18):
KK2.1.5配置Y3,全部安装好了,结果发现尾舵机的补偿方向是反的,用遥控器操控的方向倒是对的。在KK2.1.5的液晶屏上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反转补偿方向的设置了。请教各位大师应该怎么办?

因为受制于结构,通过反向安装舵机来解决问题是不行的

网友A:
用反向舵机吧!

网友B:
控里不能设舵机反向么?

网友:
在mix里面有找yaw调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里不能设舵机反向么?

控设了没用,是飞控自动补偿的方向反了。换反向舵机可以,但是多买一个舵机一百多啊

网友(2014-11-28):
我也是新手,在网上看到这个,貌似在默认的Y3轴模式下,第4和第5输出口是接舵机,如果LZ的舵机修正方向反了,试试看换一个输出口看看

网友:
舵机换个边就好

网友:
我都不知道了。。尾电机转向反过来就行了。再把遥控器方向设置反向就行了。道理自己想。。看到一次就说弄反向舵机的。。。

网友:
哎 翻译过来 就是4通道正 5通道反 自己查下字典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换舵机方向行不通,因为安装位置不允许,换螺旋桨方向应该可行,不过有违飞控安装的指导方向有点心里不踏实,4,5通道互换也许可以,不过由于是KK2.1.5飞控和老版不太一样,说明书里似乎没提这个方法。
最后是在mix里面把YAW参数修改即可。看老外视频里是这么做的。

网友C(2015-01-17):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换舵机方向行不通,因为安装位置不允许,换螺旋桨方向应该可行,不过有违飞控安装的指导方向 ...

KK飞Y3好飞吗,我准备上A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KK飞Y3好飞吗,我准备上APM

很好飞

网友:
又是这个问题..
在mix里把通道3的输出改成《-100》,如果本来是负的,那就弄成100

网友:
楼主能上个机机图吗?最近我也在装Y3

网友C(2015-02-25):
哥们,KK飞Y3感觉怎么样啊,我还在KK和cc3d之间不知道选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KK飞Y3感觉怎么样啊,我还在KK和cc3d之间不知道选那个

还可以,挺稳的

网友D(2015-04-21):
请问楼主有没有2.1.5的中文说明书啊?买了一个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有没有2.1.5的中文说明书啊?买了一个不会用

没有中文的...

网友:
一个支点,一条杠杆就能反向了,

楼主:
4楼兄弟已经给出解决方案了.

网友(2015-05-23):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换舵机方向行不通,因为安装位置不允许,换螺旋桨方向应该可行,不过有违飞控安装的指导方向 ...

请问一下我的也是KK2.1配;置的Y3可是飞不起来,能不能看看你的CHI-CH4的配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