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云台有点小疑问

楼主(2014-10-18):
最近入了个三轴云台.卖家说免调.也不让自己调
我装上狗.通了电后.三个轴的电机用手摸都感觉到在震动.微微发麻
卖家说是正常的.正常吗????

网友:
感度要调整

楼主:
已经发给卖家了.卖家说是正常的.我该怎么搞?

网友:
用7.4V电压试试

网友A:
不能换吗 7.4V应该可以用 力量会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换吗 7.4V应该可以用 力量会小一点

好像是不行.必须12V- -

网友B:
高频微震是正常的,但是应该很微,不怎么能感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微震是正常的,但是应该很微,不怎么能感觉到

谢谢.明白啦

网友:
没调好就发货了,
还有买的是狗三台,你装的是狗二,重心不同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