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该如何操作?GAUI 330X-S 起来就炸了。。。

楼主(2014-10-18):
没次一推升降,就斜着向前飞,似乎四电机中只有一个在加油,也空中也很难稳住,连炸几次。 这个是啥原因? 遥控通道映射没对?还是多轴本来就这么难飞?

网友:
模拟器没有自稳    相当于纯手动模式

楼主:
似乎不是自稳的问题。这个是 X 型机架,我理解应该推升降舵后面两个电机同时加油吧,现在好像只有一个电机在加油,多轴一下斜着就出去了。是不是要设置混控啥的?

网友:
用的直升机模式吗?

楼主:
通道设置跟固定翼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