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下,什么固定翼飞机比较好?

楼主(2014-10-18):
如题。我想入一款固定翼,应该怎么弄好呢?是去买还是自己做?又该怎么弄?求老鸟解答。

网友A:
赛斯纳!最好是1.2米的!好飞,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斯纳!最好是1.2米的!好飞,耐炸

要自己配的啊?感觉自己配可能配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自己配的啊?感觉自己配可能配不来……………………

当地找个师傅入门!自己摸索要走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地找个师傅入门!自己摸索要走很多弯路!

我这里玩航模的人比较少,可能找不到……还有就是这种能做FPV载机吗?能一直玩到退魔吗?望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玩航模的人比较少,可能找不到……还有就是这种能做FPV载机吗?能一直玩到退魔吗?望解答……

太稳了,而且机身太结实,续航时太短间!而且熟练后会感觉太单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稳了,而且机身太结实,续航时太短间!而且熟练后会感觉太单调

这样啊,哦……那帮忙看一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0.jIJG7j&id=20464600396&ns=1&abbucket=10#detail
这个好飞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哦……那帮忙看一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0.jIJG7j&id=20464600396&ns ...

新手还是不要飞涵道,从上单翼的联系机开始吧!最好先练一下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还是不要飞涵道,从上单翼的联系机开始吧!最好先练一下模拟器

好的。那……还是推荐一下该玩什么飞机吧?

网友B:
能一直玩到退模都不坏的,只有地平线的Delta ray这种了,1280全套,带自稳陀螺仪,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飞行模式,在初级、中级模式会限制飞机倾斜角,保证不会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一直玩到退模都不坏的,只有地平线的Delta ray这种了,1280全套,带自稳陀螺仪,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 ...

哦。它能当FPV载机吧?标配是什么控呢?需要DIY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还是推荐一下该玩什么飞机吧?

赛斯纳!其他不是太小就是太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斯纳!其他不是太小就是太轻

懂了。但是这个貌似要自己安装,我没经验该怎么办?

网友:
飞塞斯纳吧   要么就玩KT板的飞机   便宜好修~     楼主哪里人   要是大连的我能帮帮你   哈哈~   我Q:14193091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但是这个貌似要自己安装,我没经验该怎么办?

这实在不会就买到手飞淘宝店家会给你装好!

网友C:
论坛自学。模拟器苦练,KT板玩起,基本不炸机了就可以上成品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自学。模拟器苦练,KT板玩起,基本不炸机了就可以上成品机了

模拟器我感觉已经基本掌握了,然后KT板转成品机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网友D:
如果是入门,选飘飘更合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入门,选飘飘更合适一些。

看起来好像不错诶,不过就是自己装不了。有一体机吗?推荐一个?

网友E:
你的手有这么残么~就几个简单的拧螺丝吖,然后稍微调重心~现在入门机 基本都1米左右~商家不会搞那么大的包裹发快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手有这么残么~就几个简单的拧螺丝吖,然后稍微调重心~现在入门机 基本都1米左右~商家不会搞那么大的包裹 ...

额,误解了,我是说搜到的全是空机,不知道怎么选也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好像不错诶,不过就是自己装不了。有一体机吗?推荐一个?

一体机?这个我还没听说过,是不是指全安装好的?这怕只有到你所在地的模型店去买了。一般网上卖的都要自己组装的,不然没办法运输呀!不过像“好小子”这种飘飘机组装并不很复杂,一般还是能自己装的。
还有设置动力等问题如果不知道如果配,可以买PNP的,就是都配好的(但没安装),只需要再买遥控设备和电池及充电器就可以了。
还有是全套的,比PNP的多配了遥控设备和电池及充电器,到手安装后做简单调试就可以飞了,但也是要自己安装的。

网友:
去看看敏定塞斯纳。他家从遥控 电池 充电器 到飞机和工具都有了。也有详细的装机说明书。电子版的。买了飞机老板会给你发。先看几遍再动手。我就是玩他家的飞机入门固定翼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能一直玩到退模都不坏的,只有地平线的Delta ray这种了,1280全套,带自稳陀螺仪,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 ...

这个是差速转弯的飞机,模拟器上飞的时候总感觉太无聊了,太稳。

网友:
首先还是弄个小型耐摔的练习手感吧,不然KT板机操作不好摔下来就碎!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差速转弯的飞机,模拟器上飞的时候总感觉太无聊了,太稳。

你可能看错了,这飞机是有舵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看错了,这飞机是有舵面的。

我知道。飞的时候猛压下升降舵,会有惊喜的,而且这款飞机价格相对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体机?这个我还没听说过,是不是指全安装好的?这怕只有到你所在地的模型店去买了。一般网上卖的都要 ...

那以后要是练到涵道飞机会不会看也看不懂啊……

网友:
入门就选好小子1000  价格208经炸

网友:
就敏定塞斯纳呗

楼主:
塞斯纳310行吗?寿命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塞斯纳310行吗?寿命是多少呢?

敏定塞斯纳才耐飞,寿命和技术成正比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以后要是练到涵道飞机会不会看也看不懂啊……

不会的,涵道的与用桨的差别没那么大,都是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涵道的与用桨的差别没那么大,都是电的。

以前已经问过楼上了,不过还是想再问一下:既然都差不多,那为什么新手不建议飞涵道呢?

网友G:
楼主翻翻论坛里的装机帖子,如果玩模型不会安装修理还是别入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翻翻论坛里的装机帖子,如果玩模型不会安装修理还是别入门啦。

好的~会努力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已经问过楼上了,不过还是想再问一下:既然都差不多,那为什么新手不建议飞涵道呢?

那是因为涵道机速度快,速度一快各舵面的反应就很灵敏,小打下舵飞机姿态就有很大变化,而新手由于操控不熟练动作往往过大、导致操控跟不上飞机的动作从而失去对其的控制。所以新手是不适合飞像涵道动力这样的***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涵道机速度快,速度一快各舵面的反应就很灵敏,小打下舵飞机姿态就有很大变化,而新手由于操控不 ...

哦,懂了。那……你建议我入门飞什么机好呢?(或者说要我玩模拟器熟练到什么程度)?

网友H:
我個人很不支持選藍翔這品牌的飛機, 質量實在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個人很不支持選藍翔這品牌的飛機, 質量實在太差了...。

啊?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