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电机用什么电调?

楼主(2014-10-18):
有个想法,要做个机械臂,能载重的。想选用555电机配减速箱当机械臂的动力,请问该用多少A的电调?或者说具体用什么电调?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这电机规格较多,一般12V的最大堵转电流不足20A,多数不到10A.硬启动瞬时估计也不到30A。一般X宝上的普通10A PMW,或航模调速器30A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规格较多,一般12V的最大堵转电流不足20A,多数不到10A.硬启动瞬时估计也不到30A。一般X宝上的普通10 ...

恩 好的。那那些160A320A的电调是给什么电机用的?我说的是直流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好的。那那些160A320A的电调是给什么电机用的?我说的是直流电调。

其实我也想不明白,160A,320A的电调去接370,380电机,说实话我一个25元30A的有刷电调拖2个380高速有刷,当然2个电机的工作状态是最大油门有一点点过载工作。再说了LZ应该选择扭力输出型的电机,这类电机线匝数绕的多转速底电流小,别以为电机个头大电流就大,而是同电流电压同功率转子直径大而长的扭力大,当然的还有个线损耗问题,主要是有效长度,所以嘛电机是细长的效率高还是扁平的效率高,这就有点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