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3D云台除了旋转以外 是不是跟H3 2D云台基本一样啊

楼主(2014-10-18):
H3 3D云台除了旋转以外  是不是跟H3 2D云台基本一样啊

网友A:
X、Y、Z三轴应该都是好转好调整的,只不过目前只开通仰附。

网友:
3D只是个方向轴增稳,貌似不能旋转,更不能三百六十度转,只是克服方向轴抖动设置的

网友:
我看过一个对比视频如果剧烈晃动 还是3D稳的多!不差钱还是上3D吧!

网友:
機本上可以這樣說沒錯!減少左右旋轉時的晃動感

楼主:
各位楼上的 有什么性价比高的3轴 云台可推荐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楼上的 有什么性价比高的3轴 云台可推荐码

还是大疆H3一3D

网友:
我也着手买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X、Y、Z三轴应该都是好转好调整的,只不过目前只开通仰附。

它左右最大也只能旋转四十多度,所以应该以后也不会开通方向轴控制。方向轴只起到增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