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悬停,用交流电,可行吗?

楼主(2014-10-18):
最近有点想法,想要飞机能够长时间悬停,比如1个小时,用绳子系住,下面再挂几个小设备。
目前先把设备挂上去试了试,130米高,绳子的尾巴一直脱垂到地面,悬停了16分钟。

但是时间太短了,因此有个想法:
在地面用交流电供电(车,或者柴油发电机等),让飞机把电线拉上去,然后在飞机上安装个变压器(AC2DC,22v,等于6S的电压),然后再安装个继电器之类的(飞机上挂个小电池,交流电一旦停了,可以切换到电池供电,保证飞机可以落地就行),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长时间悬停了呢?

有几个问题还不清楚,希望和大家讨教:
一个是变压器的重量问题,好像100W的还行,200W的就2公斤了,是不是不够啊;
二是即便有继电器,可以达到标称的1ms切换,是不是也不行啊,因为飞控断电了还得自检啥的,自检完了,早就掉地上了。对此有啥好的解决方法吗?实在不行,只能不用备用电池了,该掉,那就掉吧,反正飞机和小设备都不值钱;
三是咱们现在常用的电机可以持续工作多久啊,比如恒力4822,朗宇4110等等。别供电解决了,电机受不了。。。。

说明:
1、这样做无疑是有风险的,我最关注的也是人的安全。但即便飞航线也是有风险的,因此选的绝对是空旷无人的地方,设备的安全也无所谓了,只要人没事其他都是次要的。
2、希望多提建议,这里只是从技术的角度问一下可行性,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说一声找死之类的话,就请免开尊口喽。

网友:
坐等高人

网友:
请参考大疆S800 S900室内悬停48小时的视频。。。。变压器干吗要放在多轴上面。。。。

网友:
功率需要计算    悬停电流乘电压  就是至少需要的功率

然后变压器明显不应该放在飞机上把

断电切换不需要继电器   而且继电器也一般没有大电流继电器   相当于 变压器和电池并联供电

网友:
LZ,你变压器是放在机机上还是地面?放在机机上,飞机拖上去的导线重量可以轻点,但是130m如果使用AWG24起码有个几KG吧,如果变压器在地面上,那导线的重量估计飞机带不上去

网友:
在地面直接整成直流不就行了,变压器可不轻啊!

网友A:
这么麻烦,直接吊氢气球多简单啊。

网友:
线上和飞机上都系几个氢气球即可!

网友B:
有一种东西叫气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东西叫气球

神回复!

网友C:
要考虑场外线输还是市电线输

首先要降低导线附在,就要低电流,升高压,大概500V,220倍压一次
然后鸡上降压电源到36V,做高压转盘电机,27寸桨

然后农民伯伯就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考虑场外线输还是市电线输

首先要降低导线附在,就要低电流,升高压,大概500V,220倍压一次

高压送电视对的
降压很简单,电子降压器很轻的

网友:
功率不小啊,变压器放飞机上就可以用细线,变压器放地上飞机拖不起那么重的线

网友:
地面变压 当然电压越高越好 按目前6s标准 25v供电 这样电线可以细一点

网友:
你这是要做电子风筝的节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麻烦,直接吊氢气球多简单啊。

氢气球随风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送电视对的
降压很简单,电子降压器很轻的

目前想的是降压器放在飞机上,地面直接汽车逆变器220v,或者用柴油机。

电子降压器目前没有看到合适的,轻的只有100w左右的。你对电子降压器了解吗?能给个链接啥的看看吗?(可私信我)

另外大家好像都没有考虑电机的问题啊,不知连续转1-2个小时会着火吗?

网友E:
放5一6米的大风筝带上用电设备、几天都不会掉下来、这多省钱

网友:
可以试试高压电机,12s之类的,这样直接直流传上去损耗也相对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5一6米的大风筝带上用电设备、几天都不会掉下来、这多省钱

话说,今儿明儿后儿都是晴朗无风滴好天气

网友F:
只在一个点悬停手话可以。变压器放在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在一个点悬停手话可以。变压器放在地上

那线也有好沉啊,130、140m的两股硅胶线...估计比变压器还重吧,另外也会衰减吧?

网友:
你这是要做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今儿明儿后儿都是晴朗无风滴好天气

下面无风上有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想的是降压器放在飞机上,地面直接汽车逆变器220v,或者用柴油机。

电子降压器目前没有看到合适的 ...

大功率降压和整流,是特殊电源技术,淘宝是搜不到的。搞这个认识人搞了一辈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线也有好沉啊,130、140m的两股硅胶线...估计比变压器还重吧,另外也会衰减吧?

变压器你放飞机上一样要线连上去所以既然都要线不如在地面变成直流再输上去。130导线的衰减还是可以接受的。另外电池的重量不要了,导线增加的重量也可以接受。加上几乎无限的续航时间。缺点是机动性几乎没有,因为有长长的线。这样其实还不如放个气球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