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可调镗刀

楼主(2014-10-18):
想打46mm的孔没买到开孔器就自己做了一个

网友A:
看不懂怎么用啊

网友:
拍照完自己也不检查一下、第三张看了半天没看懂、人生过半老眼昏花问家里丫头才知道灯光照射的投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怎么用啊

装到我的钻铣床上打大空的

网友B:
自制镗刀,从图上看,刀柄是13MM棒料,车出莫氏1#的锥度,前端打孔攻丝,用5MM内六方螺丝,大约距端面10MM处钻横向孔,像是3.175的,用的好象是废的雕刻刀磨制的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镗刀,从图上看,刀柄是13MM棒料,车出莫氏1#的锥度,前端打孔攻丝,用5MM内六方螺丝,大约距端面10MM ...

刀柄是莫氏2号连接杆做的尾部M10的螺纹孔.前部M6 的螺纹孔,打了一个4mm的横孔向下5度,用的是4mm的钨钢棒(雕刻刀的也行),明天装到我的ZX16上试试,再向你们汇报

网友(2014-12-27):
这个好,就是要精度的时候很麻烦,也很容易费件

网友:
简单实用,如果增加一个与刀体平行的螺丝,用螺丝尾部带动刀尖进给做微调,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