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党 F450和S500要选哪个?? 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4-10-18):
F450和S500要选哪个??     新手入门       s500有上反角    请大侠分析两者有什么区别    求推荐!!求大神分析   要稳 但也想有时候飞些暴力   知道熊掌和鱼不可兼得   故来求救

网友:
450吧!要暴力上个异型鸡架

网友:
F450和S500机架都有,S500感觉要稳些

网友:
450 550就机架大小的意思  不是挂相机就不用选550

网友:
练习机用F450

网友A:
学生还是模拟器吧。。我觉得飞穿越更好点,下课的时候飞着追拍女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生还是模拟器吧。。我觉得飞穿越更好点,下课的时候飞着追拍女神

模拟器飞得可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飞得可溜了

那就可以用四轴条系女神了。。

楼主:
万一伤着怎么办

网友:
F450比较容易飞暴力。

网友:
两个都用过,S500飞起来感觉要稳一点,只是一点,不过太软了,震动到,新手建议F450

网友B:
建议小点的250 280 穿越机 成本和维修费用低点 ,再配好点的主控 和 遥控 一样一样的爽飞

网友:
s500脚架实在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小点的250 280 穿越机 成本和维修费用低点 ,再配好点的主控 和 遥控 一样一样的爽飞

同意

网友:
建议450
机器越大成本会越高,虽然500和450之间差距不大,但是按照同样炸鸡频率来看,500会高些。另外450和500的操作手感上似乎太大的区别并没有,只是在视觉上有些冲击
如果一定要为未来换大点的jj准备,建议450用比标配打一个级别的动力,未来至少可以少些开支,而且在飞450本身时也会舒服点

网友:
我也是选了450机架。

网友:
果断山寨450  买软的那种  各种耐操   各种爽   我的550买回来就在调参的时候2M 作死  把感度加到最大 自激翻了下来  直接断了一个机臂   新手练习炸是难免的  所以你懂的

网友:
F450还不错。我就刚装了一台

网友C(2015-02-03):
S500新手来说很适合的东西便宜炸了不烂
我每次飞S500都要想尽办法炸
炸鸡没什么对于练习机来说

网友D:
我的是450

网友E:
我自己用的是S500,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比较推荐S500,配有脚架所以电池可以挂在下面,这样比较好布局,而且S500可以挂载云台,以后升级FPV也比较方便

网友F:
新手入门,450足够了,山寨的就行,二手也可以,那东西皮实,反正没炸断过一次机臂,最夸张一次,35米高度,射桨,直接翻筋斗下来,损坏一个2212的电机,一个2200的电池,其他无事!

网友G:
买个山寨的先练着,反正要炸个够,飞好的话就直接买碳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