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刚淘的50级直升机准备试车,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4-10-18):
1.飞机的排气管我忘了买,不要排气管能试机吗?会不会喷出火苗呀,会喷出多远?
2.新手启动器也没买,但是有点火器,家里有个能充电的手钻,刚好也有六方直杆长度什么的都合适,我可以用它启动吗?启动是调成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3.大桨是向后折叠的摆直就行了?还需要有固定措施吗?我没找到…新人菜鸟问的白了些见笑了

网友A:
没排气着不了车

网友B:
你这样不是在玩命吗?还是老老实实放一边。买个4通的来玩吧。。
等你会玩4通了。。在本地再找个人(群)会玩油的带你吧。。

网友C:
看你这样说,你还真的没有准备好,玩油机是安全第一,你想玩(50级)那还要准备很多东西,如果你真是新手,最好有老手代你。

楼主:
谢谢关心,我是想先试机,不上大奖。为了确定飞机没问题,所以还是请教上面问题。

网友D:
感觉直飞相对于固定翼危险系数更高

网友E:
你上面这几个问题问得确实让人担心啊,这些问题如果你都没搞清楚,就不要自己弄了,还是找个老手吧,就算告诉你这几个问题的答案也没有用,你是弄不着发动机的。老老实实找找附近有没有老手吧。

网友F:
。在本地再找个人(群)会玩油的带你吧。。

网友G(2014-11-21):
敢问楼主还好吗?

网友H:
lz你还活着吗

网友I:
你是在开玩笑?

网友J:
看了前两个问题以为楼主只是没搞过油机,看了第三个问题才发现楼主压根没搞过直机,还是先从小的玩起吧,直接50级不安全。

网友J:
大家不会见笑的,都替你捏一把汗啊,尽管很多有天赋的人第一次上道开车就能开的挺好,但是上来就给一台法拉利开还是太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