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一个三角翼

楼主(2014-10-18):
自己没有用图纸,只参考形状,自己做了一个半成品,不知道上设备后能飞不…

网友A:
只好别太重,重心对头,飞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好别太重,重心对头,飞应该没问题。

三角翼是不是用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角翼是不是用混控?

是的,混控。

网友B:
你这垂直翼放的位置不对,要往后放,否则转弯的时候会抬头,造成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垂直翼放的位置不对,要往后放,否则转弯的时候会抬头,造成失速

是中间的还是,两边的垂直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中间的还是,两边的垂直翼?

中间那个去掉,两边的做大一点,而且要后掠。

为什么要这样做,原理就是:垂直翼在侧飞的时候也是具有升力作用的,相当于是机翼吧,这时候你要考虑侧飞的时候升力中心的改变,重心位置最好在此时(即侧飞时)的升力中心之前,保证压住机头,否则就跟头轻尾重的飞机一样,立马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去掉,两边的做大一点,而且要后掠。

为什么要这样做,原理就是:垂直翼在侧飞的时候也是具有 ...

哦哦,好的

网友:
三角翼混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去掉,两边的做大一点,而且要后掠。

为什么要这样做,原理就是:垂直翼在侧飞的时候也是具有 ...

垂直翼相当于常规固定翼的垂直尾翼,当飞机侧滑时调整机头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法不同,一个意思。

一个是方向和升降混控
一个是升降和副翼混控
这个可不能搞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结果不是一样的吗?

结果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法不同,一个意思。

三角翼混控和v尾混控完全两个意思,三角翼是副翼升降混控,v尾是方向升降混控,不可搞混哦

网友:
假设V尾混控,向左打方向舵,从飞机后面看V尾舵面,是向左摆动的,飞机向左转弯,由于侧滑,飞机左倾
上面情况如果按照副翼方式理解,V尾左边向下,右边向上,飞机应向右横滚(右倾),飞机应向右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