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我的多轴油门推到60%就出现电机自己加速!

楼主(2014-10-18):
我是新手,潜水一段时间自己组装一台450
配置是:
大疆450机架
naza v2
好盈天行者30a
朗宇x2212 980kv
遥控天九

按照泡泡的视频,电调的油门行程做了校准,控也设置好了,50%的油门挺好的,为什么加油定位到60%,电机就自己不断加速?试飞两次都没起来就炸了!无语了,求教

网友A:
naza,起飞没门必需过50%,有没有不上桨调试过, 电机转向正确不

楼主:
有老手能帮帮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起飞没门必需过50%,有没有不上桨调试过, 电机转向正确不

我知道NAZA 必须50以上起飞,电机转向正确,不上桨也试过,55的时候还行,推倒60电机就突然不断加***度

网友B:
电调刷过固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刷过固件了吗?

没 只是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校准

网友C:
姿态模式是这样的,油门的位置=四轴上下的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姿态模式是这样的,油门的位置=四轴上下的快慢

整好了,谢谢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NAZA 必须50以上起飞,电机转向正确,不上桨也试过,55的时候还行,推倒60电机就突然不断加***度
...

不加速怎么起飞?不是挺正常的吗?naza起飞要果断,一咬牙一跺脚,油门推起来就起飞了

网友:
配置想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加速怎么起飞?不是挺正常的吗?naza起飞要果断,一咬牙一跺脚,油门推起来就起飞了

第一次一咬牙一跺脚直接栽倒,第二次一咬牙没跺脚,直接侧翻,第三次经过询问,解决了!!

楼主:
你用什么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E:
飞行五分钟左右2200毫安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一咬牙一跺脚直接栽倒,第二次一咬牙没跺脚,直接侧翻,第三次经过询问,解决了!!

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F:
第三次没咬牙只跺脚飞起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知道NAZA 必须50以上起飞,电机转向正确,不上桨也试过,55的时候还行,推倒60电机就突然不断加***度
...

是不是 飞控 的 工作模式 选择 错误。?。

(不断加速旋转!?你干脆 把四轴 捆绑起来 再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行五分钟左右2200毫安的电池

差不多,我用3S5200的电池,不到15多分钟啊  没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三次没咬牙只跺脚飞起来的?

第三次发现 咬舌头 真好使,一下就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 飞控 的 工作模式 选择 错误。?。

(不断加速旋转!?你干脆 把四轴 捆绑起来 再做测 ...

听别人说的,NAZA飞控要预热,我预热5分钟果然起飞成功~

网友:
电调或飞控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听别人说的,NAZA飞控要预热,我预热5分钟果然起飞成功~

电机预热15秒就能达到比较稳定的转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预热15秒就能达到比较稳定的转速吧?

是飞控预热 不是电机,好像NAZA才需要这样吧,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飞控预热 不是电机,好像NAZA才需要这样吧,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那是飞控初始化吧?应该是等GPS锁定卫星。

网友:
要预热那么久吗 我的都直接插电就起飞啊

网友I:
为什么要预热啊  楼主在北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要预热啊  楼主在北方么

嗯呢,大连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帮顶

网友:
南方,北方都的预热

网友:
没有听说过要预热那么长的时间吧,!

网友:
你好我也出现你这个问题了,到底是啥原因啊,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