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扯断了。。想买一根换上,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4-10-18):
两根天线的v2飞控精灵1,炸鸡把其中一根天线扯断了,想换一个增益高点的,顺便增加点距离,求解买多大的合适啊?原装的多大有人了解吗?ipex接口的可用否?

网友A:
没必要,高增益或许会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高增益或许会失控

还会这样啊。。淘宝上找到个1.6dbi的,2.4元一根,ipex接口,能用吗?价格太便宜反而有点心理障碍。。怕买个垃圾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会这样啊。。淘宝上找到个1.6dbi的,2.4元一根,ipex接口,能用吗?价格太便宜反而有点心理障碍。。怕 ...

接收机用的天线也就一根导线(图传除外),不贵的,肯定比快递费便宜。嫌便宜可以多买几根,万一焊接坏了或者又炸机了可以再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用的天线也就一根导线(图传除外),不贵的,肯定比快递费便宜。嫌便宜可以多买几根,万一焊接坏了 ...

需要焊接吗?我看好像是个插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焊接吗?我看好像是个插头吧

一般都要焊接的。

楼主:
好吧,谢谢大神

网友B:
航模吧小吧主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航模吧小吧主号。。

航模吧很垃圾的

网友C:
射频线,焊了基本-3db至少的,楼主看着办吧。 ipex的头转sma,天线插头-3db,你再弄个+6db天线,加了重量没提高效果,再高增益波瓣就有盲区了,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焊接吗?我看好像是个插头吧

很多直接插的

楼主:
嗯,我论坛贴吧一个id

楼主:
贴吧里确实小白多大神少。。不过里面气氛还是挺热闹的,何言垃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射频线,焊了基本-3db至少的,楼主看着办吧。 ipex的头转sma,天线插头-3db,你再弄个+6db天线,加了重 ...

我看这接收机上应该是ipex的,我打算买个ipex的插上拉倒。顺便问下,遥控器加功放会增加失控概率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贴吧里确实小白多大神少。。不过里面气氛还是挺热闹的,何言垃圾呢?

大神少?那么多小白装大神瞎说话还有某些商家装大神拉粉丝。。
航模吧早不是之前的航模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这接收机上应该是ipex的,我打算买个ipex的插上拉倒。顺便问下,遥控器加功放会增加失控概率吗

看你常飞远就用72M,飞四轴就用2.4G,加PA飞近距离,估计只会增加PA失效的几率。

dji被磁场拉掉概率更大点吧。。。

买到线按照另一个天线的剥皮长度照样子弄上。。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双极性天线,波长/2整数倍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少?那么多小白装大神瞎说话还有某些商家装大神拉粉丝。。
航模吧早不是之前的航模吧了

有同感,贴吧都那个样

网友:
天九的接收机焊接过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