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靠谱吗?2次出现这问题??

楼主(2014-10-18):
看视频吧我都不知道什么回事,和第一次一样无法连接电脑PIX报错,早上试插电还可以下午试就报错,这PIX真心不给我飞起来吗???求会用PIX的高手解答问题方便的话可以联系QQ:191177004

网友A:
山寨小作坊。。没办法,估计bootloader找不到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小作坊。。没办法,估计bootloader找不到firmware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买到次品了

网友B:
这是找不到sd卡的声音
检查一下记忆卡,重新插一下

网友C:
有些PIX用的卡是扩容卡,我发现好几例了,你可以用软件查看一下信息,具体哪家出的,我就不说 了,呵呵!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找不到sd卡的声音
检查一下记忆卡,重新插一下

原来的4G 自己的8G 32G都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PIX用的卡是扩容卡,我发现好几例了,你可以用软件查看一下信息,具体哪家出的,我就不说 了,呵呵 ...

哪家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4G 自己的8G 32G都是那样

如果不同的卡都是这样的话,那可能sd卡插座里面的金属脚氧化了,接触不良,或者卡座太松拆开来处理一下,这个飞控很麻烦,有一点点接触不良就会一大堆问题,尤其那个usb,好麻烦...
顺便问一下大家,平常用mp的时候,用数传链接,设置参数的时候,非常快的保存不同的参数, 然后断电在链接,会不会出现参数混乱的情况??

楼主:
需要的话我可以公开我再哪家买的!!!那商家也是有点态度不好我先说这个PIX买的时候那个代理因为出国了,我联系他因为时差问题我早上他就晚上根本就是难联系,那我就联系他的入货罗居然答案是你再他哪买你就找他罗,我咋找啊???难道要我深夜去联系那个代理吗?所以我真纳闷!!更气人的是那厂家是知道那个代理是在外国的找他要晚上才可以联系的..那现在摆明就管我死活这样罗。。。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PIX用的卡是扩容卡,我发现好几例了,你可以用软件查看一下信息,具体哪家出的,我就不说 了,呵呵 ...

我现在试过我自己的卡啦,我估计不是卡的问题,是那个擦卡的地方有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同的卡都是这样的话,那可能sd卡插座里面的金属脚氧化了,接触不良,或者卡座太松拆开来处理一下,这个 ...

还想入一个呢,看这么说,有点犹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想入一个呢,看这么说,有点犹豫了

我买的时候还贵死啦要788.。现在才588嘿......就几个月时间郁闷,搞不好真想换V2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候还贵死啦要788.。现在才588嘿......就几个月时间郁闷,搞不好真想换V2玩啊..

我买了个V2,还一直没用,感觉没有啥兴趣。两台机器都装的apm2.6.

楼主:
发现问题所在啦是插卡的卡槽松动出了问题!还发现32G的TF都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