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豹2扭杆升级中…

楼主(2014-10-18):
灿总的扭杆设计相当巧妙呀,跟以前帖子里的貌似都不一样,给力

楼主:
钻完了还得上电磨修,好不容易才弄好一个

网友:
赶快整出来瞅瞅

网友:
都是执著的人那,非常给力

网友A:
扭杆加底板一起多少R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杆加底板一起多少RMB?

500多块钱  但是得和双流波箱一起上 和原厂的波箱会冲突

网友:
这样一弄坦克价值就是3000以上了  豪啊

楼主:
不算原车,现在已经投入1500元了,还没买电子设备呢

网友:
现在有卖的了?上套扭杆的图看看呢

网友B:
这扭杆看起来好眼熟啊,哈哈。真是个好徒弟

网友:
帮顶,都是动手强的牛人。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扭杆看起来好眼熟啊,哈哈。真是个好徒弟

看来,看来,我不敢说了

网友C:
麻烦楼主装车后实际检验下扭杆牢固度,出个测试帖吧。我个人感觉这个扭杆结构有些单薄。有比较大的滑脱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L型挂钩和摇臂结合的地方,貌似有滑脱的可能!第二,没有任何处理过的扭杆车体内固定有滑脱可能,这里又有两种可能,首先是转动滑脱可能,其次是左右横向滑脱可能,导致路轮里外滑动移位,更直接导致摇臂和L型扭杆固定处脱钩!

网友D:
抄袭别人的设计是一种严重的盗窃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抄袭别人的设计是一种严重的盗窃行为

严格来说,L头固定,不算抄袭,我在做新的扭杆,参考了很多,基本物料都到了,但是做船,没有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装车后实际检验下扭杆牢固度,出个测试帖吧。我个人感觉这个扭杆结构有些单薄。有比较大的滑脱可能 ...

同样担忧,L头看起来是个问题

网友E:
那个套筒—— 是单纯的摩擦结合 还是有轴承的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装车后实际检验下扭杆牢固度,出个测试帖吧。我个人感觉这个扭杆结构有些单薄。有比较大的滑脱可能 ...

谢谢提醒。
钢丝L弯挺硬的,感觉不应该变形。
另外在安装时在扭杆上先挫出平槽再上螺丝应该就不会滑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套筒—— 是单纯的摩擦结合 还是有轴承的套筒?

是磨擦结合的,我打算在那上点儿润滑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钢丝L弯挺硬的,感觉不应该变形。
另外在安装时在扭杆上先挫出平槽再上螺丝应该就不会滑脱了 ...

首先,L弯硬肯定是没问题的,我描述的情况不是和硬度有关,是结构受力问题,情况出现在扭杆固定处无法压紧时,因为车体转向,导致路轮受到向外和向内的张力,此时可能导致扭杆被拉动移位,也就是在车体内横向移动,如果产生这样的情况,L钩处脱钩几乎就避免不了!其次,关于扭杆上面锉一个凹槽,这个我们的模友中已经有人试验过了,情况不理想,原因是本身这个扭杆比较细,即便锉一个凹槽,螺丝固定时依然受力面很小,再因为扭杆的杠杆原理,扭杆固定处实际力量非常大,因此要很稳妥的夹住真的不容易。田宫豹2的扭杆固定处都是一个O型圈,再用螺丝固定的。综上,楼主可以多加关注,大量越野后,你就能得出数据了,到底现在的扭杆方案可靠不?当然如果真可靠,那对广大恒龙豹2车长就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了。如果改造后仅仅是在家里或者院子里跑跑,那这扭杆估计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专业点评,这扭杆结构确实还需要用实践检验一下

网友:
快上图 看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抄袭别人的设计是一种严重的盗窃行为

小题大做。。。。。这都盗窃?那除了英国佬以外谁特么都别造坦克了,都是盗窃!~~~~

楼主:
发现个问题,这版的扭杆长度不够,在扭杆座里不能全部穿过第二个固定孔位。再增长5mm就好了

网友:
灿总一直在努力,希望更完美的出来,这种说明贴延伸个测试就无遗憾啦!

网友F:
给老兄顶下贴 知道我是谁吗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老兄顶下贴 知道我是谁吗  哈哈

哪位仁兄?

楼主:
扭杆装起来很费工呀,每根都要调好角度,挫豁口

楼主:
压紧扭杆的螺丝也要打磨一下,否则压紧时会吧头上的螺纹破坏,再拧出时会吧扭杆座里的螺纹弄花

楼主:
扭杆弄完了,只上了一个螺丝固定

楼主:
装上波箱,看看平不平,后部的扭杆更给劲

网友:
在空底盘下,楼主的扭杆角度不错。可是一旦承重,不会矮脚?再加扭杆老化以后,金属疲劳弹性下降……

网友:
扭杆 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网友(2015-07-29):
这个技术贴很不错

网友:
是这样的坚固点!扭杆的两头都有个圈固定就好固定了,更不易滑脱了!呵呵

是这样的坚固点!扭杆的两头都有个圈固定就好固定了,更不易滑脱了!呵呵

是这样的坚固点!扭杆的两头都有个圈固定就好固定了,更不易滑脱了!呵呵

网友:
动手不是一般人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