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到此,大神求助

楼主(2014-10-18):
  本人菜鸟一个  ,今天刚刚接触4轴 入手了个450套装,就是淘宝上的那种好便宜的那种套装,新西达 1000KV   新西达30A   QQ飞控  富斯T6控  狮子3S 5200MH电池  之前早上飞过一次用的2S的狮子电池飞能够平稳的飞,但是我下午飞的时候用3S 的电池飞 推油门到快起飞的时候,然后就出现左右摇晃,然后电机自动停止,一平稳下来电机又开始动,就是飞不上去,油门加大了就直接断电 了,但是用2S的又试,能够飞起来,而且很平稳,请大神支招,是什么原因?

网友:
3S电池重了,要换大桨才上得去

楼主:
是因为重了吗?重了然后重心不稳,出现左右晃动飞控自动回位和报警以至于这样,是不?

网友:
好神奇的现象,表示不懂,坐等大神,用的多大的桨啊

网友A:
是换上3S电池,动力增加,应该调小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换上3S电池,动力增加,应该调小感度。

大神就是大神,就是灵敏度的问题,我现在已经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换上3S电池,动力增加,应该调小感度。

学习了,请教泡泡大师,新买的NAZA  lite  链接全部正常,校准指南针时候,开关拨6到10次,黄灯长亮,拿飞机水平转,绿灯长亮(这个时候我的正常,转了一圈后亮绿灯),绿灯长亮时候机头朝下转动一圈以上,正常的是绿灯要熄灭。(可我的不管怎么转,绿灯老是常亮,就是不灭)是不是买到不合格产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请教泡泡大师,新买的NAZA  lite  链接全部正常,校准指南针时候,开关拨6到10次,黄灯长亮,拿 ...

重新校准遥控器,检查U通道开关拨在GPS 姿态 手动时,是否能点亮兰色,
重新校准,校准进入时,从手动 到GPS来回7次,最后停在手动,开始转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遥控器,检查U通道开关拨在GPS 姿态 手动时,是否能点亮兰色,
重新校准,校准进入时,从手动  ...

已经校准,遥控器校准和设置没有任何问题,,,,我的从手动 到GPS来回7次,最后停在手动,黄灯长亮开始水平转飞机360°以上,灯都变绿色了,,可灯变绿色的是应该机头朝下转动飞机360°。我照做了,可不管怎么转绿灯就是不熄灭。。。。。厂家说是IMU模块有问题。  不管怎么校准imu模块,都不显示校准完毕。点(检查IMU状态),自检过后显示需要校准,状态显示(就绪),点(基础校准)进度条走完过后 ,状态还是显示(就绪),,,正常的应该是进度条走完过后,状态显示(校准完毕) 。。。加速度X有数字,Y也有数字,z显示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校准,遥控器校准和设置没有任何问题,,,,我的从手动 到GPS来回7次,最后停在手动, ...

看来你只能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