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问题

楼主(2014-10-18):
请教各位大神 apm2.6 山寨450 2212 980电机  天行者30a 1047桨  3s4000电池  默认pid起飞摆动 刷锅样 自稳降落下降速度快 起飞到15米高度自动调参 大概抖动四五次后极速掉高 然后自动上升 到达起始高度 再次抖动一到两次 突然会向南方向极高速飞行 飞行50多米到达公路上方 为避免掉落出事 关闭自动调参手动拉回 多次尝试问题一致 请问大神 以上情况飞机表现是否正常  罗盘及加速度计已按泡泡老师视频校准 且手持测试水平及方向无误 初接触apm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貌似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正常

请指明不正常的地方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B:
罗盘及加速度计已按泡泡老师视频校准,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布线是不是干扰了罗盘呢

楼主:
罗盘距离电子设备10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及加速度计已按泡泡老师视频校准,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布线是不是干扰了罗盘呢

谢谢指教 你意思说罗盘有问题

网友C:
气压计垫海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压计垫海绵了吗?

这个没有 但不垫海绵也就掉高问题 现在是快速飞走的节奏 不想和我玩了 那速度 如果不是我原来玩固定翼 还真反应不过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 但不垫海绵也就掉高问题 现在是快速飞走的节奏 不想和我玩了 那速度 如果不是我原来玩固定翼 还 ...

可能的原因是1,你勾选了“简单模式”或是“超级简单模式”我的以前开这两个飞就试过,得到坛子里的老鸟提醒,不选就好了

2,罗盘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的原因是1,你勾选了“简单模式”或是“超级简单模式”我的以前开这两个飞就试过,得到坛子里的老鸟 ...

这个我需要检查一下 但貌似只有定点模式开了 我明天再看看 非常感谢 玩apm还是要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的原因是1,你勾选了“简单模式”或是“超级简单模式”我的以前开这两个飞就试过,得到坛子里的老鸟 ...

罗盘被干扰的可能不大  飞场电磁环境很好 那个是我原来架短波的地方 机上设备 电调在机臂上安装 gps架高了 飞控用减震器 没发现什么干扰源 明天如果天气好再出去飞 安osd录像看看 罗盘会不会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罗盘被干扰的可能不大  飞场电磁环境很好 那个是我原来架短波的地方 机上设备 电调在机臂上安装 gps架高 ...

一般都是那个“简单模式”的。检查下吧!

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那个“简单模式”的。检查下吧!

祝爽飞!

话说那个超级简单模式有啥特别的

网友:
你去APM官网去看吧!那里很详细,有个中文网,网址就不贴了(你懂的),去问问度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