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后面的尾巴怎么解决??

楼主(2014-10-18):
280用808做FPV,后面usb接口尾巴突出一大截,不好放电池了,请各位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改一个usb接口就可以了 可以联系我253609990

网友B:
改短一点的就可以了,自己动手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个usb接口就可以了 可以联系我253609990

请教下808usb的线序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短一点的就可以了,自己动手就可以的

如何改呢?自己找miniusb焊?线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飞线

焊工比较渣,miniusb焊盘比较小,怕焊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改呢?自己找miniusb焊?线序是什么?

去网上搜索了。要不就问店家线的顺序

网友:
改条USB的线就成了,线序一般都是通用的,所以百度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这种90度mini usb线

网友:
那个插头可以打开的嘛。

楼主:
买了个90度的头子,花费0.65元搞定!

顺便说下MINI USB的线序D-接视频

楼主:
D+是音频
ID接地
Vcc Gnd一样的接~

网友D:
楼主是ok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ok的机架?

不知道什么280机架,网上收的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