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4-10-18):
我刚入模,充电器用的是飞科达E3,看大家基本都用b6,不知道我的E3对电池影响大吗?会伤电池吗

楼主:
补充下,我用的是3s2200mah和1350mah花牌电池

楼主:
自己顶了,怎么没人赐教

网友:
b6都不算太好

网友:
有何不可,无非是看起来比B6差一点,要求不高的话照样用,我也是用简易充的。

楼主:
省点米,就是又怕对电池伤害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省点米,就是又怕对电池伤害大

以其花钱买好充电器,我更愿意把多花的钱用来买电池,除非需要快充,否则,好的充电式尽管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但延长期限很有限,模型的动力锂电寿命都不长的。我用简易充,一块电池配一个充电器。一般动力锂电寿命半年后性能也要下降到“退役”了。

网友:
我也有飞科达B6 和 一个 简易平衡充。其实简易平衡充照用~手头的电池 反正也不是什么贵重的大家伙,高兴怎么用怎么用。等买好电池了,再好好伺候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其花钱买好充电器,我更愿意把多花的钱用来买电池,除非需要快充,否则,好的充电式尽管可以延长电池的 ...

谢谢你的看法印证了我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看法印证了我的想法

你也不用急,模型玩着玩着,充电器会慢慢多起来的,你现在不买B6,以后买的话,估计会买更好的,买或不买,顺其自然。

网友B:
现在充电器不缺少,我觉得缺少放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充电器不缺少,我觉得缺少放电器。

好的充电器都带放电功能的,但小功率的充电器放电基本可以无视。

网友:
简易充我用过,太慢,后来用b6 大约半小时充好一块电池。现在在外场的话,我只有三块电池,b6的充电速度也赶不上了,每次都要飞完一个电等电池充好。昨天已买a6,外场充电更快了。我觉得吧,电池这东西属于消耗品,我只有3块,外场配个a6不用等太久,电池迟早会坏,没必要买太多,有个好的充电器就行了,充电快,可以连续飞,充电器坏了还可以找厂家修。

网友:
经常充得快电池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充电器都带放电功能的,但小功率的充电器放电基本可以无视。

我一般用不完的电接上电机让它转就放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