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把精灵V拆了,把电机,电调,遥控器,飞控,GPS用在 ...
打算把精灵V拆了,把电机,电调,遥控器,飞控,GPS用在F550上面。

楼主(2014-10-18):
打算把精灵V拆了,把
电机
,电调,
遥控器
,飞控,GPS用在F550。这样改装可行么~~~

网友A:
浪费是罪

网友B:
精灵体轻,是效率最好的四轴,F550太重了。

网友C:
還不如買過!這樣搞不會比較便宜

网友D:
行,注意指南别忘了插上。

网友E:
那电池呢?还得用精灵2的吧?

网友F:
应该是450吧

网友F:
电机不够数啊~

网友(2015-01-06):
你拆了吗?

网友G:
我也正在这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