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真心求教,实在是没办法了。泡泡老师,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4-10-18):
今天刚刚到的APM  ,前段时间坏了,然后返厂修,今天刚刚收到新的板子,是新的。但是问题来了。

  不管用什么方式供电,都只有一个绿灯亮。能刷进去固件,连接不了电脑。
   然后看里面,测试电压,4.9V输入,2.9V输出,不知道测对没。然后发现没有陀螺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在线等。希望各位帮忙。谢谢

楼主:
还有ABC的指示灯居然有个不是蓝色,是绿色。

网友A:
越修越坏,把无良商家曝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修越坏,把无良商家曝光一下。。

额,我其实一直很信任他的。

网友B:
最贵那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贵那家买的?

不是。

网友C:
不是陀螺仪,陀螺仪是24pin的

网友D:
对APM已失去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陀螺仪,陀螺仪是24pin的

额,我看试试介绍说那个地方是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APM已失去信心

我还是挺相信的,只是做工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我看试试介绍说那个地方是陀螺仪

应该是5883l 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5883l 罗盘

好吧,反正是缺个啥东西,然后没法儿连接电脑。不知道是不是降压坏了

网友:
哎,玩机就是折腾。折腾好了就精了

网友:
接电脑驱动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看试试介绍说那个地方是陀螺仪

那是磁强计,2.5板的鱼2.6的差别是一个有,一个没有。2.6的外置了……

网友:
你这是 2.6 版本的,,没焊接 小方 芯片,,是 内部罗盘 不需要。

_ 看俺 帖子里的 图片: 试试 :彻底 清除 EEprom ,试试 _

.
诱人的EKF滤波,手把手学用Px4飞直升机。Ch8out解决了。
.

网友:
缺的就是内置罗盘,和我的一样。这个要用外置罗盘才行,其他问题请教泡泡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看试试介绍说那个地方是陀螺仪

那个是电子罗盘。。貌似是lm5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