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飞机问题!摔机了!

楼主(2014-10-18):
890的六轴,V2飞控,起飞后偏一边很利害,在空中不断的转圈,很不稳,最后摔机!

网友A:
起飞前应该找个人举着试一下,感觉旋转就别飞了,摔了闹心啊!
V2没用过,会不会是模式选错了?X选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前应该找个人举着试一下,感觉旋转就别飞了,摔了闹心啊!
V2没用过,会不会是模式选错了?X选成 ...

是设V,也举过!然在直的闹心!

网友B:
罗盘校准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校准了没?

指南针校准过了。LED闪灯正常的!

楼主:
算了一下,不见了300多,发了好多想思下去,还摔了,死想了!

网友C:
起飞用的是姿态模式、gps模式,还是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用的是姿态模式、gps模式,还是手动模式?

GPS

网友:
零度S4 就可以可以      大姜就是个坑

网友D:
电机,浆的方向对了没,上图吧

网友:
是不是v2不支持大轴距的机架

网友:
好像 V2的问题特别多啊~ LITE都没见那么多人喊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浆的方向对了没,上图吧

这个很有可能

网友:
v2的说明书,建议LZ再多看几遍。。。。

网友:
V2顺利飞行60多个起落,每次起飞检查要到位,不然再好的飞控也会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设V,也举过!然在直的闹心!

电机座平衡不,然后罗盘较准没?就这两点,

网友E:
肯定没好好上泡泡的课
新手课堂,多轴安装入门,7月25日更新第三课,新手第一次起飞注意事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没好好上泡泡的课
新手课堂,多轴安装入门,7月25日更新第三课,新手第一次起飞注意事项
http:// ...

老师我以看了不少于10次!可能心芳了!

网友:
楼主新手,不是摔,是炸机

网友F:
不是那说明书里面的刷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