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ision接收机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4-10-18):
刚才想换接收机天线,用力过猛,把接头扯断了,悲剧了。。。我该怎么办?有替换的吗?

网友:
把线头 再焊上去

楼主:
电路板已经损坏了。。。我准备在网上买一个了

网友A:
照着你拍的照片看 扯掉的接头  中间那个接馈线的芯线  左右两个点接馈线的屏蔽网

网友:
其他地方也让你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你拍的照片看 扯掉的接头  中间那个接馈线的芯线  左右两个点接馈线的屏蔽网

把金属头剪掉直接焊上去?我试试看

网友:
小心点焊 不要焊到其他地方

网友B:
LZ 你用刀片之类的 挂挂你扯下来的焊盘的铜片 挂出来在焊上 我去以前也是吧焊盘扯下来了  用刀片挂出铜片有焊上去了

网友C:
这个天线座叫做IPEX插座,如果不想破费买新,可以这样处理

用工具拆开IPEX插头,然后小心剥开外皮,可见屏蔽网,散开屏蔽网可看到内芯线

屏蔽网焊接在被扯掉的两个大焊点周围,预先把绿漆刮掉就可以了,然后芯线焊在左边的那个小焊点处,千万不要让两根线短路

自己搞不定的,去手机维修店一包烟请师傅帮你焊好。

网友:
焊完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假如线路板上面有保护层  那就挂掉一点 露出铜色就可以了 先把线路板上锡 再焊线 这样容易焊牢  。最好用尖头烙铁焊 那个部分比较小

网友D:
太暴力了!電路板都掛了沒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金属头剪掉直接焊上去?我试试看

这个确实很麻烦,没见过说可以焊上去,但接口连带印刷板直接拉掉了,电路板相互间间距非常小,需焊接部位非常细小,而且都有阻焊层的,要焊上去谈何容易,或许一根天线也能玩吧,试试看,

网友:
返大疆维修就可以了

网友:
没坏 我跟你一样 焊上就对了

网友:
两根天线 少一根近点飞就是了

网友E:
板子寄给我我可以处理

楼主:
我焊上去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明天去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寄给我我可以处理

谢谢你的好意哦~我焊上去了,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测试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暴力了!電路板都掛了沒救

三个触点坏了一个,我已经焊上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好意哦~我焊上去了,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测试一下再说

信号那个线用线引一下 引到电容端  你这样焊会容易虚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用刀片之类的 挂挂你扯下来的焊盘的铜片 挂出来在焊上 我去以前也是吧焊盘扯下来了  用刀片挂出铜 ...

谢谢哦~我也焊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天线座叫做IPEX插座,如果不想破费买新,可以这样处理

用工具拆开IPEX插头,然后小心剥开外皮,可见 ...

谢谢~~我自己焊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那个线用线引一下 引到电容端  你这样焊会容易虚焊的

我的电烙铁不好使啊,费了好大劲才焊上去,不想再折腾了,明天测试如果不行就在网上买一个了。出差的人伤不起啊,工具太少。。。

网友:
焊上行了。顺着焊盘找焊点实在不行飞线么

网友F:
自己修吧,是最划算的了

网友G:
恭喜,希望没事,最好别找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希望没事,最好别找售后~

谢你吉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修吧,是最划算的了

是啊,网上要299,好贵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网上要299,好贵啊。。。

我看图片是,你的接收器天线坏了?这个只能影响你使用的距离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图片是,你的接收器天线坏了?这个只能影响你使用的距离把

是的,本来就飞不远,才两百米,这下好了,不用玩了

网友:
顺便换个内置天线呀。。5dbi的。

网友:
我的接收板啥都没动,一个起落下来换个电池再开不接收了,你说奇怪不,目前还在DJI返厂中。。。

网友:
楼主细心焊接,应该可以修好,千万不要用焊膏,要用松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本来就飞不远,才两百米,这下好了,不用玩了

你换遥控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