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自动调参的几点疑惑,求解答

楼主(2014-10-18):
没整过自动调参,有几个问题请大家赐教:
问题1:泡泡老师视频中说,要拔掉数传才能保存参数,大家都是这样吗?
问题2:调参完毕后,要保持高位降落,但是不是必须手动降落才能保存参数,如果用land模式降落,能保存参数吗?
问题3:振动(就是泡泡老师视频中x/y/z轴振动)跟调参有关吗?就是说,如果原来振动大,调参后振动会变小吗?(或者没调好反而变大了)

多谢各位赐教~~

网友A:
我的没拔数传也成功了,自动调参在定高模式下调完不管是切回定高还是定高状态再切调参飞机都稳定算是调好了,关键是降落后飞控自行上锁才能保存自动调参的参数。震动是机架强度、电机和桨的平衡相关,给飞控做减震措施是因为机械上避免不了震动。自动调参是根据飞机的性能进行调整,不会增大震动,也不会消除飞机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拔数传也成功了,自动调参在定高模式下调完不管是切回定高还是定高状态再切调参飞机都稳定算是调好了 ...

谢谢非常详细的回答,问题1和3讲的非常清楚了!
只有降落这点还有疑问,用land模式降落,是不是能够保存调参的结果呢?因为我觉得用land,可能还是用原来的pid,会导致保存不了吧?一定得手动降落加锁吗?
因为本人操作水平有限,机器有点大,又想要挂着设备调参,想用自动降落模式。今天试了一下自动调参,没拔数传,用自动land,发现pid没变。

网友A:
应该什么模式降落都行,主要是讲降落后让飞空自动上锁不要手动上锁不然保存不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什么模式降落都行,主要是讲降落后让飞空自动上锁不要手动上锁不然保存不了参数

好,谢谢!我再试试看。
自动降落后,mp立马就说disarmed了,从不给我手动上锁的机会

网友B:
1有数传也可以自动调参成功保存!昨天惨跳过了,心惊肉跳,好在没有炸鸡,2高位降落,自己上锁,OK,参数保存,很简单啊,,,3....没试出来,,振动一直很小。。。

网友:
好帖,我也想自动调参,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数传也可以自动调参成功保存!昨天惨跳过了,心惊肉跳,好在没有炸鸡,2高位降落,自己上锁,OK,参数保 ...

谢谢!问题2主要是想问,用自动降落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