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问题

楼主(2014-10-18):
电机银燕1806 电调银燕12A    CC3D   700摄像头   200W图传   电池3S2200     桨是6045

第一次玩小机机麻烦问下各位大神   我的机机怎么油门要推到50%才飞的起来     飞起来后不管打前后左右遥控杠已经回中   为什么小机机还是停不下来啊   比如我打前遥控杠回中机机还是听不下来还在往前去  还有就是随便飞飞电机温度好高啊

网友A:
电调校准了?
cc3d参数设定了?

桨大了,1806 2300kv 用6030 或5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校准了?
cc3d参数设定了?

电调校准了  CC3D那要设定那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校准了  CC3D那要设定那些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896

有泡泡 的教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896

有泡泡 的教学视频

这些东西都设置了

网友:
这图传给力啊。。。200W。。。

网友B:
整机快550g了吧,6045桨电机带起来太吃力。6030像玩具一样脆,一碰就碎,上5030吧,一定要减重,控制在530g以下。cc3d就那样,习惯就好了。

网友:
这种飞控手感就这样。玩惯了dji的gps这种得多练练

网友:
去找你的买家问问 你的飞行模式错了  你飞控开的是直升机的模式  应该开自稳模式

网友:
果断开自稳1模式

网友C:
楼主三段开关模式里面选择全自稳模式就好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三段开关模式里面选择全自稳模式就好控制了!

就这样,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机快550g了吧,6045桨电机带起来太吃力。6030像玩具一样脆,一碰就碎,上5030吧,一定要减重,控制在530g ...

哦。好的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我在练习练习

网友D:
1806電機帶6045槳.真的有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06電機帶6045槳.真的有點大

我现在打算换5045的试试

网友D:
6030也是可以考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30也是可以考慮看看

好的  我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