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KST BLS815 805X的电流

楼主(2014-10-18):
看不少网友测似乎说KST的舵机吃电流,现在装机,原打算买BLS815 805X的,
现在犹豫了。谁手里有BLS815或者805X,看看空载的驱动电流是多少?

原来觉得KST的这个舵机是无刷的,而且价格不算贵,力大反应快,维修方面,而且齿轮很容易买到。
网上看好多厂家舵机有电流参数,为啥KST的不提供呢?难道确实是比较大吗?

网友A:
刚好,我测过,815+805X,4个一起空载狂抽螺距是2.5-3A的电流
用手压着旋翼头抽螺距电流翻倍。。。再大力气用不出了,手疼了
估计总电流不会超过10A的,憋死的话另算
希望对你有参考

这个电流真不大,无刷比较省电的。。。
对比servoking 695 696i一套。。。空载就比kst高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测过,815+805X,4个一起空载狂抽螺距是2.5-3A的电流
用手压着旋翼头抽螺距电流翻倍。。。再大力 ...

多谢楼上的测试数据,看起来不错。我准备外置BEC了,这样供电更有保证。

我想装550-600的电直,一个网友推荐我Savox的1258MG+2283MG。
可惜,2283MG淘宝上没有,1258MG好像没人用的样子。

不知道KST的815 805x口碑如何?BLS8系的舵机稳定吗?

网友:
正巧前不久刚入了一套,用在X5上满爽的!

性价比不错的~很多高手装备也都是会选择kst舵机~

网友B:
KST的BLS系列没用过,不好评价。但以前的真心电老虎,我的X5用715换成725,最后不成又换成SAVOX 1258TG终于不闹心了。不过说实话,KST的服务真心还是不错的!

网友:
好用,在550L上已150个起落,没啥虚位。可能是我飞的比较温柔,550也用不上太大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KST的BLS系列没用过,不好评价。但以前的真心电老虎,我的X5用715换成725,最后不成又换成SAVOX 12 ...

恩,Savox的1258TG还是蛮多人用的,锁尾你用的那款?是Savox的吗?
1258TG也是蛮好的选择,口碑不错,价格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Savox的1258TG还是蛮多人用的,锁尾你用的那款?是Savox的吗?
1258TG也是蛮好的选择,口碑不错,价 ...

锁尾也是SAVOX的,1290MG,还不错,可惜不是窄频的

网友C:
1258斜盘254锁尾,亚托6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8斜盘254锁尾,亚托600

254是那个厂家的?Savox的254在某宝上没找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254是那个厂家的?Savox的254在某宝上没找到呀.

futaba

楼主:
多谢!SAVOX SB-2272MG这个舵机锁尾其实也不错,可惜不是高压的,价格高而且用的也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SAVOX SB-2272MG这个舵机锁尾其实也不错,可惜不是高压的,价格高而且用的也不多。

你说的多少钱啊,我也没有用高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多少钱啊,我也没有用高压啊,

某宝上查到是620,支持电压4.8-7.4V,是无刷锁尾专用舵机,参数不错,速度很快,可惜没人气。
===================================================================
      0.032sec/60°超高速反應,將性能推向極限的尾舵專用伺服器。
採用無刷馬達設計,速度快、效率高,少了碳刷馬達的磨耗問題,讓馬達使用壽命大為提升。
可支援7.4V高電壓,完美展現高壓無刷伺服器的速度與扭力表現。
專為直升機設計,為市面上最高等級規格,具備0.032sec/60°超快反應速度及7kg-cm超大扭力,讓直昇機動作更***、更確實。
超高12Bits訊號解析度,動作精準順暢。
更耐磨的高強度超合金齒輪,壽命更長,耐力更久。
中段鋁合金優美精緻外殼,瞬間散熱持續高效率。
可支援類比與數位控制訊號。
適用於T-REX 550/600/700 尾舵伺服器。

輸出扭力:5.0kg.cm(6.0V)
7.0kg.cm(7.4V)
動作速度:0.045sec/60°(6.0V)
0.032sec/60°(7.4V)
額定電壓:DC 4.8-7.4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40.3 x 20.1 x 38.7mm
重量:66g

==============================================================

楼主:
到手了815和805,大概测试一下工作电流,静态都是80mA多点
815的最大工作电流是1.5A,再高手捏不住了。805的最大工作是2.5A,再高手捏不住了

正常情况下,这3个舵机最大电流应该是小于7A的,除非是舵机坏了。
看起来并算不上电老虎,还算正常。我买的是红色版本的。

网友:
我550这个级别用futaba  BLS255+276

网友:
805x锁尾飞场好,感度可以高到105以上,尾巴打起来砰砰声非常爽

网友(2014-12-01):
在6v舵机里面亚拓的ds615指标最高,比savox的1258还高高,如果还要提高指标那只有高压无刷了,这个价位bls815是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