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H500+狗3+DIY改装远程遥控拍照方法

楼主(2014-10-18):
      来到论坛好些时间了,要么是来偷点飞控操作的技术,炸机原因什么的,或是看看高手们的航拍大片,时间长了,良心开始发现,不能总是索取吧!于是,就想把自身改制的遥控器控制狗3+拍摄教程上来给大家分享,同时也想捞点积分,哈哈........权当抛砖引玉吧,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扳砖,往死里扳哈.....

      几个月前,买了个华科350PRO+2D云台+狗3+,不知是什么原因,眼睁睁看着350PRO拐着我新买的狗3+飞走了,别提那个心疼啊,提控回家,丢机的滋味实在难受啊,还得承受额外的强大心理负担,待到约2个钟没见来救护车来救人,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如果当时巧遇救护车,我肯定来心脏病,哈哈,谁叫我是菜鸟呢.........

      好了,扯远了,后来,心有不甘,咬牙再硬着头皮上了华科尔H500+G-3D+F12E+狗3+,为此,差点没被老婆修了.....飞了几趟下来,感觉在GPS模式下挺稳的,拍出来的东西还不错,可是大家知道,狗3+不能远距离控制拍摄啊,开始起飞时就得手动提前录制,一个10分钟左右的来回,那个视频大的啊!自动拍照,也是一路拍到底,回来挑选照片,重复的多多多多,足以让我带上老花眼镜,晕......偶然,又发现了原来被华科尔350PRO拐走狗3+的WiFi遥控器,哈哈,和现在的狗3+是一样的,多出的一个遥控器,灵感来了,可以用来做试验啦。

      狗3+WiFi遥控器控制不远,如果用F12E遥控器来控制3+WiFi遥控器拍照按钮,达到随意控制拍摄,只要在F12E遥控器遥控范围内就可以随意地控制狗3+了,干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k2NTUyNTg0==.html

楼主:
      下面我们不啰嗦啦,直奔主题吧

       一:控制设计思路

            1、直接用H500的拍照控制通道控制狗3+,不过这要对狗3+大卸八块,恐怕大家都舍不得这样做吧?哈哈,废话!
            2、用H500的拍照控制通道控制狗3+的WiFi遥控器,狗3+的WiFi遥控器再控制狗3+,这个可行,可是要给WiFi遥控器打孔引线,这下WiFi遥控器就不能防水了哦,哎,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啦。就选定这个方案把。

      二:控制图纸

楼主:
      三、引出控制信号

           从H500的G-3D云台的A/V IN/POWER OUTPUT插口引出控制信号,控制信号输出从左往右分别为第3脚和第4脚,第3脚为地(负极),第4脚为拍摄控制端,如图:

            H500拍照控制信号从云台控制器的第4脚输出,用导线连接到上面电路图的输入控制端,通过倒相后,直接控制狗3+WiFi遥控器的拍摄按键。如果没有G-3D云台,控制信号也可以直接从H500 一侧的云台控制数据接口处拾取,控制信号输出从右往左分别为第2脚和第4脚,第2脚为地(负极),第4脚为拍摄控制端,如图:

楼主:
      四、改装狗3+WiFi遥控器

            1、拆卸WiFi遥控器背面的四颗内六角螺丝取出后盖:

            2、在此处打孔引线

楼主:
            3、添加控制倒相电路,此电路就按控制电路上的电路图做,省了两个电阻,如图:

            4、设置华科尔F12E遥控器的第7控制通道,按橙色框内设置,如图:

楼主:
      五、调试

            1、设置好F12E遥控器的第7通道后,打开遥控器,开启H500电源,把数字万用表拨到20V的直流电压档,表笔分别搭在G-3D云台的A/V IN/POWER OUTPUT插口的第3脚和第4脚,如窄小不方面测量的可引线测量(呵呵,废话,相信你已够聪明的),此时拨动F12E遥控器AILE D/R扭子开关,电压会在0-3V左右变动,这说明,控制信号测试成功。我们只要把这控制信号连接到刚才改装好的电路上(地对地,基极对3V控制信号输出端,也就是云台A/V IN/POWER OUTPUT插口的第4脚)。

            2、把狗3+和狗3+WiFi遥控器配对好后,开启狗3+和遥控器,此时,我们就可以通过开关(时间不要高于1秒)F12E遥控器AILE D/R扭子开关来进行开启和停止拍摄了。

      六、结束语

            我是刚刚接触多轴飞控,对飞控不甚了解,算是菜鸟喽,如果在F12E遥控器上再增加一个通道,以此类推增加一个倒相器去控制狗3+WiFi的MODE电源功能按钮,这样就可以远程控制狗3+的全部功能了。狗3+在高空,我们在地面想怎么设置就怎么调。谢谢大家!我也是第一次写教程,真累,不知大家看懂了没有,不周全或有疑问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点,我会时常来看看的,祝大家晚安!

网友A:
楼主的H500调过PID么?竟然高空高速也这么稳定!!!

网友:
楼主收益高强,拍的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H500调过PID么?竟然高空高速也这么稳定!!!

      没有调过PID的,视频后期做了1.5倍加速。

网友:
值得学习!现在还在试飞SU-27没成功,每次都是转弯就机头向下栽地上

网友B:
动手的精神可嘉,但开着wifi飞。。。你确定不会增加莫名炸鸡的概率么?

网友:
wifi和2.4g遥控不干扰吗

网友C:
有更正式的控制方法,通过背部的那个扁平接口控制快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的精神可嘉,但开着wifi飞。。。你确定不会增加莫名炸鸡的概率么?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为此,我做了个试验,800MW的图传,把狗对着浆片,固定好H500(防止H500意外时乱串),拔掉F12E的发射天线(100MW小功率不会烧掉发射模块的),使发射控制信号最弱,然后远离H500,到刚好能控制H500距离时,通过各种操作,从传回的视频图像观察,都很正常。如果大家条件好的,可以通过频谱分析仪来更进一步分析吧,总之,安全才是正道。现实中,2.4G的WiFi信号在我们周围几乎是无处不在,这也给这个2.4的飞控系统也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安全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更正式的控制方法,通过背部的那个扁平接口控制快门

      不知道如何跳线,有图纸可以参考么?谢谢!

网友D:
太落后了看我的!!自制任意可调占空比的拍照控制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7208602048.4.9wVJCw&id=40907818414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如何跳线,有图纸可以参考么?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highlight=gopro

网友E(2015-01-11):
引用 楼主: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为此,我做了个试验,800MW的图传 ...

这是很好的提议,直到现在为止有无出现意外了?另外你觉得H500怎么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落后了看我的!!自制任意可调占空比的拍照控制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72 ...

你好,为什么你提供的链接无法打开的。请再次链接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落后了看我的!!自制任意可调占空比的拍照控制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72 ...

朋友能给个你的方法详细教程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为此,我做了个试验,800MW的图传 ...

请问你这个改装到目前为止有出现因为狗3的WI-Fi信号而干扰了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很好的提议,直到现在为止有无出现意外了?另外你觉得H500怎么样?谢谢

H500除了降落时费事点,在飞行稳定和抗风能力上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这个改装到目前为止有出现因为狗3的WI-Fi信号而干扰了飞控??

我是先开WIFI后开控,再开机对频,这样不会有扰频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如何跳线,有图纸可以参考么?谢谢!

你好,狗3后端插口的快门控制方搞清楚了吗?烦请分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落后了看我的!!自制任意可调占空比的拍照控制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72 ...

连接打不开,可再分享下吗?

网友(2015-02-18):
引用 楼主:
没有调过PID的,视频后期做了1.5倍加速。

请问什么是PI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