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好多人挂狗了还要用其他摄像头?

楼主(2014-10-18):
为什么挂了gopro图传系统还要再用其他摄像头呢?
网上不是有gopro的视频线么,这样画质清楚,还能减轻重量呢
是gopro录像的时候不能实时输出吗?

很白痴的提问。求各位大师们解答~

网友:
狗死机了怎么办?

楼主:
真的吗?狗很容易死机吗

网友A:
一个是飞手看的一个是云台手看的或者取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飞手看的一个是云台手看的或者取景用的

这样要两套图传系统了?

网友:
狗拿来录像,万一死机了,就只能哭了,一个摄像头多不了几g的重量

网友B:
狗是广角的,用于第一视角飞行容易导致对距离估计的偏差,所以需要配一个非广角的摄像头用于建立外物参考系。

网友:
两个更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是广角的,用于第一视角飞行容易导致对距离估计的偏差,所以需要配一个非广角的摄像头用于建立外物参考系 ...

恩,这么说挺有道理的。一版的摄像头就是50MM人眼的焦距

网友:
狗图传又延时

网友C:
楼上才上正解
一般航拍的话,光狗就够了,不存在什么死机不死机的说法。
专业航拍的话,要用两个,一个飞手用,一个云台手用。
如果fpv,一定要用摄像头,因为录制的一般有延迟,摄像头是实时传输功能,要录制就加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才上正解
一般航拍的话,光狗就够了,不存在什么死机不死机的说法。
专业航拍的话,要用两个,一个飞 ...

嗯嗯~谢谢耐心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才上正解
一般航拍的话,光狗就够了,不存在什么死机不死机的说法。
专业航拍的话,要用两个,一个飞 ...

图传是否也要两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传是否也要两套?

当然

网友:
除非玩穿越否则装模拟摄像头 无任何意义

网友:
此视频是在广州拍的,一个老外

网友E:
可能是因为 银狗,不带实时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因为 银狗,不带实时输出的

哪些有实时输出?如何开启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