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了18MZ 求助

楼主(2014-10-19):
打算长期玩航模,对控本着一步到位的想法,直接入了18MZ,现在控也到手了
发现好多问题,求用过的或者知道的解答下,谢谢
1、本人电脑上装的是G7,最近刚刚升级到7.5,现在14SG插上一切正常,但是把18妹子接上,模拟器无反应,就算在选择控制器里单独建一个控制器,然后想校正下通道,但是模拟器对控无反应
     求解惑怎么解决
答案:选择教练模式  然后第一项选择ON   第二项选择STU 学生   第三项选择8CH   就oK
2、本人以前用14SG,每次飞行前控上倒计时5分或6分,时间快到时候会有声音提醒,到点后还有震动提醒,震动模式还能选择,但是在18MZ妹子没找到倒计时哪里可以选择震动的地方
答案:在定时选项的第二页,和14SG一样有4种震动可以选择
3、14SG上选择直升机后选择H-1 ,在18妹子上继续选择H-1 还是直接选择VBAR里的HR-3模式啊
案:18妹子继续选择H-1,在VBAR里选择HR-3或自己的飞机而定
4、现在用了一架真机试了试接收,因为以前用的14SG搭配7008,现在直接换了18 LINK找到接收器 也能控制尾巴 副翼等,但是接收成功以后  VBAR一直在发出警报声  ,以前用14SG的时候我修改了7008接收模式2,现在用18是不是需要切换成模式1
答案:不用修改模式,报警应该是通道错误,把通道修改后恢复正常
5、如何在18妹子上设定熄火开关,说明书没看懂  求指点
答案: 选择INH为OFF  然后设定快捷开关就OK  至于切熄火的油门百分比 ,大家比我清楚  我习惯20%
6、如何添加特技1 2 3模式和HOLD模式
答案:进入第三栏菜单  进入CONDITION SELECT  然后点击ADD  可以添加特技 1 2  3 和 HOLD模式  ,设置快捷键比较试下就出来了
本人打算长期更新此贴,望知道的或者用着的多多指点

楼主:
问题 2  已经解决,在设置倒计时第二页 可以选择

网友:
用18MZ玩模拟器太浪费了吧,这个也是有寿命的!

网友:
什么新手这么土豪啊…… 14sg都不够用还换成18妹子……

楼主:
问题3  已经解决  继续选择H-1   VBAR里继续选择HR-3

网友A:
1我们的可以直接用。3选h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们的可以直接用。3选h1

原因 找到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控的主页上 显示信号发射  RF ON   是没有发射   不知道怎么修改

在系统菜单的最后一栏  Range Check 菜单内提示

Currently transmitting (RF ON) Range check is unavailable

目前发射(RF)范围检查是不可用

不明白什么意思

我就想玩个模拟器而已

开关了好几遍 都是这个尿性

网友:
壕你好啊~~好羡慕你的装备。

网友B:
先建个模型。选直机H1模式。。然后屏幕左边第一个按钮长按进系统菜单里。。。第一个教练菜单。把教练功能打开。。。然后下边选学生模式。。后边选8CH。。。

这样就能自动开机了。。而且只这个模型对模拟有效。。。方便你任意调参数调手感。。

大致是这样。。控在车里。只能凭印象。。我18MZ玩G7 是这样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 找到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控的主页上 显示信号发射  RF ON   是没有发射   不知道怎么修改

这个菜单是降低发射功率。检测有效接收距离。。。
和玩模拟器是两码事。。。

网友C:
问题1 遥控器选项里选择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建个模型。选直机H1模式。。然后屏幕左边第一个按钮长按进系统菜单里。。。第一个教练菜单。把教练 ...

谢谢 解答
我按照你说的  新建了模型,也设置了教练模式
但还是连接G7后无反应,在模拟器里选择控制器后反反应
G7安装无问题,加密狗也没问题,自己的14SG插上去一切OK
模拟器里新建了遥控器也不行
我把控的截图给你看看   是不是我那里还是弄错了

论坛是不是出问题了   100多KB的图片也无法上传

Trainer
ACT/INH  选择了OFF
Teacher/STUDENT  选了个 TEACHER
CHANNEL   选择了 8CH

MASTER SW  选择了  OFF

还是没有搞定 求帮助   QQ9825595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1 遥控器选项里选择第二个

我已经选择了 TEACHER  了
下面发射选择了  8CH  还是不行

网友:
我前两天买的jr11mv插模拟器也没反应了的,后来上网查有人说把调制改成ppm模式就好了,试了一下果真解决了,供参考,不知18妹子管不管用……

网友:
多花钱就得多花时间研究,最基本的功能设置都要多出几道程序

网友:
这控重的要命,真没觉得有什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解答
我按照你说的  新建了模型,也设置了教练模式
但还是连接G7后无反应,在模拟器里选择控制 ...

选  STUDEN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选择了 TEACHER  了
下面发射选择了  8CH  还是不行

今为了你。特地把控拎回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为了你。特地把控拎回家。。。。哈哈

感动啊   兄弟太给力了

我刚刚到家  下午去爽飞了

马上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为了你。特地把控拎回家。。。。哈哈

太感谢了
终于搞定了

可以爽飞模拟器了   尽快熟悉手感

兄弟能否留个QQ  我的982559507  以后有不懂的多多指点下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为了你。特地把控拎回家。。。。哈哈

兄弟 搞定模拟器了 ,能否截几个图 教下怎么设定熄火开关

自己按照说明没搞定

不搞定这个不敢上真机上试验啊

还有特技 1  2  3模式怎么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
终于搞定了

没附带的中文说明书吗??
飞行的各种设定和14SG 大同小异啊。。
我QQ  697057

网友:
同问下 14SG模型数据能否传到18MZ里呢

楼主:
不行,系统不一致

网友:
打算长期玩航模,等24摸出来,18摸掉漆严重,不考虑,等金属面板。。。。另外对触控显示屏并不感兴趣。。。。

网友:
只求最贵最好,有追求!

本来也想买,但是没舍得,最后入了14sg

网友D(2014-12-01):
楼主 18MZ的电位器是很灵敏的 练模拟会损害电位器的寿命 还是买个天7当模拟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18MZ的电位器是很灵敏的 练模拟会损害电位器的寿命 还是买个天7当模拟器用吧

  你确定18MZ的电位器玩模拟器会磨损

此事专门咨询过几个问18MZ的国内的大神们,尽情的练吧0磨损

网友:
太浪费了,土豪,建议整个10C之类的专玩模拟

网友:
幸福的新手

网友(2015-02-26):
引用 楼主:
你确定18MZ的电位器玩模拟器会磨损

此事专门咨询过几个问18MZ的国内的大神们,尽情的练吧0 ...

只要是电位器 不是而霍尔等非接触的原件就有磨损把,只是应该影响不大,还没见谁把控的电位器碳膜用废了的呢!

楼主:
用的起18MZ的还在乎磨损应该不多吧,反正我现在14SG模拟外场都用。,坏了只能再换了

网友:
土豪控 没玩过

网友:
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2015-05-15):
楼主您好,我的18MZ是从日本买回来的,今天升级到2.5版本,可是升级了主程序和语言包后就不会升级子程序了,显示升级失败,升级文件和发射机不兼容。开机后从信息中会看到EDITOR:2.5.0可是ENCODER是2.0,应该是2.2才对,不知道您遇到没有,什么原因?

网友:
控这东西更新快吗,一下买个顶级的以后又更新出来了个更好的划算吗

网友:
朋友 能不能把电压报警解决了 我的电压回传要显示 也能设到我想要的数值(比如我飞700 12s我设的45v报警)但是飞到45v他不报警啊 。。。